CD4052BD

楼主:
问题描述:如图所示当我在引脚2输入5V电压,我在引脚3测量,输出5V电压,这是正常,但是其他条件不变,我把输入引脚变到其他引脚,其他条件一切都不变,我在引脚3还是测量到5V电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把输入引脚变到其他引脚,其他条件一切都不变”
原输入引脚2脚在“输入引脚变化”后是什么状态?悬空?接5V?接地?

网友B:
用万用表直接量可能会因为高阻态造成一些影响,接一个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输入引脚变到其他引脚,其他条件一切都不变”
原输入引脚2脚在“输入引脚变化”后是什么状态?悬空 ...

悬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直接量可能会因为高阻态造成一些影响,接一个下拉电阻试试。

这个我试了。还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器件本身的原因?可是我换了几块芯片,还是这种情况

网友:
CMOS工艺芯片引脚不允许悬空,若悬空则电位不定。正如3楼所说,低电平应(经电阻)接地,高电平应(经电阻)接电源正,中间值则接到有确定电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