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晶振符号

楼主:
晶振有两脚和三脚之分,这是晶振电路符号

这是晶振在PCB板电路上正面图

这是晶振内部结构和电路符号

这是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示意图

这是晶振等效电路和实验电路

这是恒温晶体振荡器原理框图

这是MCXO数字温补晶振原理框图

网友A:
楼主就没提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没提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

无源EMC电路
备注:1.C1、C2为谐振电容,根据功能需要取值

2.R1、R2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换为低阻抗的磁珠

3.C3为预设计,可根据测试情况增加或者调整

4.L1/L2可根据测试情况增加或调整

有源EMC电路

1.R1为预留匹配设计,可根据实验情况进行调整或更换磁珠处理

2.C1为预留设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加或者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