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SensorTile 中使用 CMSIS DSP 库加速科学计算

楼主:
我们的题目核心是使用 SensorTile 实现音频处理。

在音频处理、电机控制等很多应用中经常会用到一些常见的正余弦,矩阵计算,FFT等一些DSP函数。提到DSP库,通常会想到使用ARM 公司提供的 CMSIS 库。CMSIS 库是ARM和一些半导体厂家针对Cortex-M系列制定的一套接口标准,包括针对内核操作的CMSIS-CORE API,针对DSP应用的CMSIS-DSP Library,针对RTOS的CMSIS-RTOS API,与外设接口的CMSIS-SVD以及提供Debug访问接口的CMSIS-DAP。 其中,又以DSP应用的CMSIS-DSP 库的应用最为广泛。针对Cortex-M4中的DSP功能,CMSIS-DSP部分提供了超过60多种功能的DSP算法库,尤其是随着Cortex-M4中集成了FPU硬件单元,CMSIS-DSP 库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在KEIL 中集成了对CMSIS的支持,以下将阐述如何在 Keil uv5 项目中引入 DSP 库,以及开始使用。
1. 引入 CMSIS-DSP .lib 文件

Keil uv5 已经简化了许多步骤,只需要从运行时环境管理界面里,勾选 CMSIS DSP 就可以。
如果使用的是老版本 Keil,则手动找到并引入 arm_cortexM4lf_math.lib 即可。

2. 设置宏定义。

在项目选项窗口→C/C++→Define 中添加: ARM_MATH_CM4,__FPU_PRESENT=1
这段的意思是使用 Cortex-M4 的 指令集加速计算。此外,由于 SensorTile 采用的 STM32L4 含有 FPU(浮点数硬件加速单元),可以用此大大提升浮点数的计算速度。
注意分隔符(逗号)!

3. 开发程序

编写算法代码时,需要引入两个头文件(第二个主要是为 FFT 准备的,若不需要,可以省略):

#include <arm_math.h>
#include <arm_const_structs.h>

如果是使用第一步中的方法引入的 DSP 库,则能够自动解决头文件路径问题,否则……自己把头文件路径添加到工程选项里吧。

接下来就可以愉快地使用 CMSIS DSP 库快速地完成一些科学运算了。
在 Keil 安装文件夹下有一个 CMSIS\DSP_Lib\Examples,可以找到一些使用例子。
https://www.keil.com/pack/doc/CMSIS/DSP/html/modules.html 可以找到API使用手册。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矩阵运算例子,涉及到了矩阵的 转置、求逆、类似MATLAB的“点乘” 以及 DSP矩阵的初始化:

/** \example arm_matrix_example_f32.c
  */

#include "arm_math.h"
#include "math_helper.h"

#define SNR_THRESHOLD   90

/* --------------------------------------------------------------------------------
* Test input data(Cycles) taken from FIR Q15 module for differant cases of blockSize
* and tapSize
* --------------------------------------------------------------------------------- */

const float32_t B_f32[4] =
{
  782.0, 7577.0, 470.0, 4505.0
};

/* --------------------------------------------------------------------------------
* Formula to fit is  C1 + C2 * numTaps + C3 * blockSize + C4 * numTaps * blockSize
* -------------------------------------------------------------------------------- */

const float32_t A_f32[16] =
{
  /* Const,   numTaps,   blockSize,   numTaps*blockSize */
  1.0,     32.0,      4.0,     128.0,
  1.0,     32.0,     64.0,    2048.0,
  1.0,     16.0,      4.0,      64.0,
  1.0,     16.0,     64.0,    1024.0,
};

/* ----------------------------------------------------------------------
* Temporary buffers  for storing intermediate values
* ------------------------------------------------------------------- */
/* Transpose of A Buffer */
float32_t AT_f32[16];
/* (Transpose of A * A) Buffer */
float32_t ATMA_f32[16];
/* Inverse(Transpose of A * A)  Buffer */
float32_t ATMAI_f32[16];
/* Test Output Buffer */
float32_t X_f32[4];

/* ----------------------------------------------------------------------
* Reference ouput buffer C1, C2, C3 and C4 taken from MATLAB
* ------------------------------------------------------------------- */
const float32_t xRef_f32[4] = {73.0, 8.0, 21.25, 2.875};

float32_t snr;

/* ----------------------------------------------------------------------
* Max magnitude FFT Bin test
* ------------------------------------------------------------------- */

int32_t main(void)
{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A;      /* Matrix A Instance */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AT;     /* Matrix AT(A transpose) instance */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ATMA;   /* Matrix ATMA( AT multiply with A) instance */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ATMAI;  /* Matrix ATMAI(Inverse of ATMA) instance */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B;      /* Matrix B instance */
  arm_matrix_instance_f32 X;      /* Matrix X(Unknown Matrix) instance */

  uint32_t srcRows, srcColumns;  /* Temporary variables */
  arm_status status;

  /* Initialise A Matrix Instance with numRows, numCols and data array(A_f32) */
  srcRows = 4;
  srcColumns = 4;
  arm_mat_init_f32(&A, srcRows, srcColumns, (float32_t *)A_f32);

  /* Initialise Matrix Instance AT with numRows, numCols and data array(AT_f32) */
  srcRows = 4;
  srcColumns = 4;
  arm_mat_init_f32(&AT, srcRows, srcColumns, AT_f32);

  /* calculation of A transpose */
  status = arm_mat_trans_f32(&A, &AT);

  /* Initialise ATMA Matrix Instance with numRows, numCols and data array(ATMA_f32) */
  srcRows = 4;
  srcColumns = 4;
  arm_mat_init_f32(&ATMA, srcRows, srcColumns, ATMA_f32);

  /* calculation of AT Multiply with A */
  status = arm_mat_mult_f32(&AT, &A, &ATMA);

  /* Initialise ATMAI Matrix Instance with numRows, numCols and data array(ATMAI_f32) */
  srcRows = 4;
  srcColumns = 4;
  arm_mat_init_f32(&ATMAI, srcRows, srcColumns, ATMAI_f32);

  /* calculation of Inverse((Transpose(A) * A) */
  status = arm_mat_inverse_f32(&ATMA, &ATMAI);

  /* calculation of (Inverse((Transpose(A) * A)) *  Transpose(A)) */
  status = arm_mat_mult_f32(&ATMAI, &AT, &ATMA);

  /* Initialise B Matrix Instance with numRows, numCols and data array(B_f32) */
  srcRows = 4;
  srcColumns = 1;
  arm_mat_init_f32(&B, srcRows, srcColumns, (float32_t *)B_f32);

  /* Initialise X Matrix Instance with numRows, numCols and data array(X_f32) */
  srcRows = 4;
  srcColumns = 1;
  arm_mat_init_f32(&X, srcRows, srcColumns, X_f32);

  /* calculation ((Inverse((Transpose(A) * A)) *  Transpose(A)) * B) */
  status = arm_mat_mult_f32(&ATMA, &B, &X);

  /* Comparison of reference with test output */
  snr = arm_snr_f32((float32_t *)xRef_f32, X_f32, 4);

  /*------------------------------------------------------------------------------
  *            Initialise status depending on SNR calculations
  *------------------------------------------------------------------------------*/
  if( snr > SNR_THRESHOLD)
  {
    status = ARM_MATH_SUCCESS;
  }
  else
  {
    status = ARM_MATH_TEST_FAILURE;
  }

  /* ----------------------------------------------------------------------
  ** Loop here if the signals fail the PASS check.
  ** This denotes a test failure
  ** ------------------------------------------------------------------- */
  if( status != ARM_MATH_SUCCESS)
  {
    while(1);
  }

  while(1);                             /* main function does not return */
}

网友A:
感觉你发的帖子与众不同,看看你做的项目原来是蝴蝶结变声器,是类似柯南的那个吗?

网友:
高端啊,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发的帖子与众不同,看看你做的项目原来是蝴蝶结变声器,是类似柯南的那个吗?

目标是那个效果,但是还是有点偏差,只能实现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