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贻华普RF无线射频芯片CMT2210LA好用?

楼主:
1芯积分
最近公司打算重新采购一批射频无线芯片,公司是做电动高端自行车无线钥匙的,为了实现定位/防盗/远程控制/智能联网等功能,需要使用GPRS平台,导致自身干扰也比较严重,很容易影响到正常无线钥匙功能。这就必须选择具备更好同比效果,之前采购的不理想,反正报废率很高,所以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对惠贻华普的CMT2210LA这块芯片有所了解的。最好是用过了。

网友A:
兄台不知道有没有评估过beken博通的射频无线芯片,2.4G、5.8G、蓝牙
这种钥匙是不是考虑5.8G?
大疆无人机的遥控5.8G是beken的芯片做的

网友B:
这个公司做无线产品倒是好些年了,但是对一般小客户的技术支持力度真不敢恭维,产品相关的技术文档也不是很到位、丰富,建议楼主选型时要综合考虑开发成本、采购成本、售后成本。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公司做无线产品倒是好些年了,但是对一般小客户的技术支持力度真不敢恭维,产品相关的技术文档也不是很 ...

哎呦,我们公司都采购了一批,星期三去深圳看一下他们厂,还不错,说的都挺好的,技术方面,他们还派专人跟我们一起回武汉,跟我们交流讲解,挺真诚的啊。到时候在看吧,主要看是原厂,各方面都比较符合。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不知道有没有评估过beken博通的射频无线芯片,2.4G、5.8G、蓝牙
这种钥匙是不是考虑5.8G?
大疆无人 ...

买都买了,暂时用用看看

网友:
我们用了一批CMT2300A,是收发一体的,现在了感觉还可以,这个主要是布板有很大的关系,我同样一颗芯片,用在两个板子上,明显就有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