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 LSM6DSM 在 ST-Link 连接时不能用的人吗?

楼主:
 如果使用 ST-Link 连接,程序初始化时会在 LSM6DSM_ACC_GYRO_driver_HL.c 文件中 static DrvStatusTypeDef LSM6DSM_Check_WhoAmI( DrvContextTypeDef *handle )
{

//...
if ( who_am_i != handle->who_am_i )

这里出错。宏定义写的是 #define LSM6DSM_ACC_GYRO_WHO_AM_I         0x6A
然而 LSM6DSM_Get_WhoAmI( handle, &who_am_i ) 读到的是 0x4A。
拔掉 ST-Link 就能正常初始化。

如果把宏定义强行改为 0x4A ,ST-Link下能够使用,但是仅用USB供电时又启动不了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uniquey   写过几篇LSM6DSM的帖子,横许他知道

网友:
@jmsht33 @littleshrimp @strong161@lb8820265  有空帮忙看看,有小伙伴遇到问题啦

网友A:
是不是SPI的初始化部分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PI的初始化部分有问题?

按理来说如果初始化有问题,应该什么也读取不到啊。

现在只能在 debug 的时候暂时屏蔽加速度计了,心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来说如果初始化有问题,应该什么也读取不到啊。

现在只能在 debug 的时候暂时屏蔽加速度计了,心 ...

spi根据SCK和MOSI的相位有4种模式,不同模式下数据有区别。

还有一个办法是用i2C,这样总是可以读取的。

网友C:
Who am I是0x6A是肯定的。
感觉是接上ST Link影响到SPI,用的是ST NUCLEO上的ST Link?之前接ST Link是否正常?
有条件可以测一下SPI时序,
无条件的,只能更换硬件试试,如ST 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C:
Who am I是0x6A是肯定的。
感觉是接上ST Link影响到SPI,用的是ST NUCLEO上的ST Link?之前接ST Link是否 ...

用的是淘宝上那种很便宜的山寨 ST-Link
(其实这个 SensorTile 是我用的第一个官方开发板)

没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之类的条件,先这样子凑合着用了,真玄学

网友:
可以尝试连STlink调试的时候,把LSM6DSM的所有寄存器dump出来看看,或是写一些寄存器为0xFF,看看是否是某些固定位会出错。另外,在LSM6DSM_Check_WhoAmI()函数里尝试循环读who_am_i寄存器,看看这个读值是否会在一段时间后变成正确的0x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