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与ir2104仿真的开关电源

楼主:
2芯积分

电路有点乱,不好意思,TL494的9和10脚应该输出的方波才对,可是仿真的时候9和10就输出一两个方波,然后电平就变低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可能反馈用点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大家看一看,谢谢

网友A:
先连接一个494的最小单元,能输出方波后在连接其他外部电路

网友:
“电路有点乱,不好意思”
至少要让我们看清楚芯片引脚标号吧?连引脚标号都看不清楚,怎么分析?

网友B:
楼主好像是要做个Buck电路。
R3是Buck的负载?100kΩ负载,你要多大负载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连接一个494的最小单元,能输出方波后在连接其他外部电路

要反馈电路才会有方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是要做个Buck电路。
R3是Buck的负载?100kΩ负载,你要多大负载电流?

不好意思,截图有点不好,我之前用的10欧姆,也一样的,所以换了个大点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截图有点不好,我之前用的10欧姆,也一样的,所以换了个大点的试试

应该如2楼qwqwqw2088所说,先让部分电路工作起来。TL494不必反馈,只要内部运放输入端偏置合适即可输出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如2楼qwqwqw2088所说,先让部分电路工作起来。TL494不必反馈,只要内部运放输入端偏置合适即可输出方 ...

好的,我先试试,谢谢啦

网友:
为什么相同的图,波形有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