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模板

楼主:
#include
sbit LED1=P2^0;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
   }
}
点亮P20引脚的程序,那while后面的不应该是条件表达式吗?这里的1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那while后面的不应该是条件表达式吗?这里的1是什么意思?”
条件永远成立。

网友A:
我理解while(1)中的“1”表示为“真”,大括号里的语句会一直干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while(1)中的“1”表示为“真”,大括号里的语句会一直干活儿

刚刚查到了,1是真的意思,程序无限循环,0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