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降额)

楼主:
某次与英飞凌的朋友喝酒, 朋友苦笑着说起"某的"的笑话.
朋友: 今天又被抓过去了
我: 啥问题?
朋友: 还不是电磁炉,狗日的把检锅反峰脉冲搞到1250V, 这个批次的IGBT一开机炸一半, 换上个批次的就没问题. 以前批次的耐压是1400V, 这次的工艺调了一下, 实际只有1300.标称都是1200V.
我:那是他们的问题啊,按降额0.85的话, 顶多只能用到1000V.
朋友: 理是这个理, 不过他们说了, 上个批次可以的, 这个批次不行, 那就是我们的问题, 要换货.
我笑笑说: 电解电容也有同样的问题, 不过跟你们刚好反过来, 电容纸一般都有10%的裕量, 电容厂家就偷电压, 用400V的电容纸做450V的电容. 如果只是一个环节也罢, 若是电容纸厂家也偷电压, 不给你这个裕量, 那就死惨了.
朋友: 不说了, 喝酒...

网友:
有人用19V驱动VGE=+/-20V的IGBT, 理由是有电磁炉用18V电压进行驱动, 大奇, 找了十几个电磁炉原理图, 只有一个是18V驱动, 其余全是15V.
仔细一看, 原来驱动IC输出电压比电源电压低1.5V, 加上R29, R30, IR11分压, 实际驱动电压为15.8V. 符合功率器件耐压0.8~0.85的降额系数.

网友A:
生意难做,都想省成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意难做,都想省成本了……

三相整流+10%, 峰值590V, 考虑成本, 我选900V耐压的MOSFET做开关(1000V的差不多在翻倍), 0.8倍最大承担720V, 于是我把充电器的反射电压定在100V, 还有30V给漏感和布线电感的尖峰. 打死不超0.8, 这是我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整流+10%, 峰值590V, 考虑成本, 我选900V耐压的MOSFET做开关(1000V的差不多在翻倍), 0.8倍最大承担72 ...

显然那家做电磁炉可不这么想,产品的利润空间不同啊。

网友:
别说管子芯片,就是导线中的铜丝,厂家也是能省就省。低压(0.4kV)电缆中常见很硬的铜丝,那必是杂质很多的杂铜,电阻率比纯铜大得多。

网友C:
都是cost down给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cost down给害的

偷厂家参数的裕量, 有好事者献计: 哇, 这1200V的管子真实耐压是1400V, 赚大了, 反峰电压抬高一些, 可以用小一些的线盘或谐振电容, 省几毛钱额...
领导: 测试100台, 可靠性试验24小时, 没问题的话就这么办..
好事者: 喏...
结果, 原厂"不地道", 调了工艺没通知客户

网友:
行业竞争激烈,靠价格战,靠成本战

网友D:
有没有感觉现在的物品都不耐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感觉现在的物品都不耐用了?

靠着情怀, 一百多块买了个4层的搪瓷食盒, 轻飘飘的, 按了按底, 感觉除了搪瓷的话, 里面的铁皮有过去一半厚度就不错了.

网友:
过去买这么一个玩意, 得小半月薪水吧, 现在就算是餐厅服务员买这玩意儿也很轻松, 咋就不老老实实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靠着情怀, 一百多块买了个4层的搪瓷食盒, 轻飘飘的, 按了按底, 感觉除了搪瓷的话, 里面的铁皮有过去一半 ...

我记忆特别深的 估计就是我老家那台钻石的风扇了吧,年龄比我还大。我今年26岁。。。这几年除了给轴承上了油和外表喷了漆以后,就没动过它,然而现在风力还是很大,跟以前一样,
我在外面这几年,每年要买一台风扇,而且有时候开了空调都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记忆特别深的 估计就是我老家那台钻石的风扇了吧,年龄比我还大。我今年26岁。。。这几年除了给轴承上 ...

现在也有好风扇, 不过要看运气, 我有一个99元的国产台扇, 一下子忘了品派, 10-11年了(比我小儿子大一岁左右), 还没打过油, 转的呼呼的. 风力还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有好风扇, 不过要看运气, 我有一个99元的国产台扇, 一下子忘了品派, 10-11年了(比我小儿子大一岁左 ...

去年买了两架格力的落地扇,一架三百多,塑料材质的,静音,风力只能算一般,质量应该还行

网友:
其实大部分新人都还是挺守规矩的,照着datasheet上的参数来,选型留20%裕量
然后后来被各种“老司机”一指点,搞得各种经验主义就出来了,“没事,我们以前都这么用,没出过问题”

然后新人处于对前辈的仰慕,各种跟着开始胡搞,胆子也越来越大
所以有时候新人没人带其实也是福利,没人带意味着起码不会被带偏
又说道电解电容,之前同事的产品被仓库里的电解电容坑了一次,现在设计上除了高压电解没得选,其他电容都不敢用电解的。
标称47uF的电解电容到了冬天气温降低就剩下10uF,电源启动就不停打嗝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