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缺相检测电路

楼主:
关于这个电路具体不是很会算,若是三相输入正常,则光耦常输出,若是缺相则会输出一个连续的方波,具体如图,但是计算不是特别会,希望有大牛指点一下

网友:
此电路可靠性比较差,对元器件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光耦电流传输比)。虽然电路简单,不建议使用。

网友A:
另外,电路中有一支2kΩ电阻与光耦串联。严重怀疑该电阻数值有错误。

网友B:
这是我用于电梯UPS的缺相检测, 三相不控整流之后串个二极管再到充电器, 二极管A极取样, RST正常时, 电压降10%, 整流谷值电压为峰值的0.78倍, RST缺一路时, 电压加10%, 整流谷值输出电压为峰值的0.55倍, 二者的几何平均为0.66倍, 分压后等于基准电压+0.7V取采样电压. 本电路RST正常时输出1, 缺相时输出100Hz窄脉冲

网友B:
光耦的光电管启辉电压约1.2V, 5.1K与之并联, 临界电流约0.235mA, 但不过跟据datasheet里的图表, 100K温度范围大约占9/14格, 变化0.32V, 其温度系数约-3.2mV/K, 加上CTR的离散性, 确实不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耦的光电管启辉电压约1.2V, 5.1K与之并联, 临界电流约0.235mA, 但不过跟据datasheet里的图表, 100K温度 ...

实不相瞒,刚刚入行,有几个问题
1.光耦的光电管启辉电压约1.2V, 5.1K与之并联, 临界电流约0.235mA
是不是流过光耦的电流就是并联电阻的电流?5.1K电阻达到1.2V就能使光耦工作?
2.但不过跟据datasheet里的图表, 100K温度范围大约占9/14格, 变化0.32V, 其温度系数约-3.2mV/K, 加上CTR的离散性
这个的话完全看不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电路中有一支2kΩ电阻与光耦串联。严重怀疑该电阻数值有错误。

你好,电路并不是我设计的,但是2K电阻我也回去确认了,若是三项平衡,OC输出3.3V高电平,缺相则CPU接受连续方波信号如图。可靠性的话电路实验是我做的,应该不差,但是电路我不是特别会算,涉及谐波,电容的充电公式,我不是特别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电路并不是我设计的,但是2K电阻我也回去确认了,若是三项平衡,OC输出3.3V高电平,缺相则CPU接受 ...

“但是电路我不是特别会算,涉及谐波,电容的充电公式,我不是特别会 ”
计算的前提是工作原理。工作原理不清楚,何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电路并不是我设计的,但是2K电阻我也回去确认了,若是三项平衡,OC输出3.3V高电平,缺相则CPU接受 ...

先说2kΩ电阻。
注意到三相每根相线都串联了200kΩ电阻,2kΩ电阻和200kΩ相比较,简直可以忽略。也就是说,2kΩ电阻在此什么用处也没有,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电路并不是我设计的,但是2K电阻我也回去确认了,若是三项平衡,OC输出3.3V高电平,缺相则CPU接受 ...

你的整流电路是三相桥式整流。上图画出了三相整流波形,把A、B、C三相波形重叠画到一起了(图中有标注)。
此图在任何一本讲到三相整流的书中都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电路并不是我设计的,但是2K电阻我也回去确认了,若是三项平衡,OC输出3.3V高电平,缺相则CPU接受 ...

三相桥式整流如果是电阻性负载,负载两端电压如上图红色曲线所示。显然该电压是连续的,而且纹波幅度不大。
所以,三相都有电时,光耦输出是固定不变的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电路并不是我设计的,但是2K电阻我也回去确认了,若是三项平衡,OC输出3.3V高电平,缺相则CPU接受 ...

如果三相中缺一相,千万别以为是三相整流波形缺少一条曲线成为二相整流,没有那回事。
三相缺一相,就成了单相桥式整流。如果是电阻性负载,负载两端电压如上图。
可以看出,该单相桥式整流波形有电压为零之时,如上图红色箭头所指处。
所以,你的光耦在缺一相时输出矩形波。光耦一次(或者叫原边,英文Forward)电流在过零前后不能使二次光电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电路并不是我设计的,但是2K电阻我也回去确认了,若是三项平衡,OC输出3.3V高电平,缺相则CPU接受 ...

但是你的电路中有一支104/250V电容。由于此电容的存在,该整流电路不是纯电阻性负载,而是电容滤波。电容滤波,我们知道,由于电容存储电荷,整流输出电压低时,电容会向负载放电,维持负载中的电流不中断。
如果你的光耦非常灵敏(电流传输比很大,注意817的电流传输比可能达到30),那么在上面单相整流波形红色箭头所指处,由于存在104电容,光耦中电流不中断,光耦可能不会输出矩形波而保持固定不变的输出。注意104电容和2kΩ电阻时间常数已经达到零点几毫秒。
这是我说此电路不可靠的原因。
由此,104电容和2kΩ电阻多余,反而会减少可靠性,应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不相瞒,刚刚入行,有几个问题
1.光耦的光电管启辉电压约1.2V, 5.1K与之并联, 临界电流约0.235mA
是 ...

1, 光耦1-2脚与5.1K电阻并联, 只能说二者端电压相等, 电流可不相等, 1-2脚是一个非线性的发光二极管, 5.1K两端的电压被发光二极管钳位;
2, 多看几遍, 还看不懂过几年再回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相中缺一相,千万别以为是三相整流波形缺少一条曲线成为二相整流,没有那回事。
三相缺一相,就 ...

不错, 像楼主这种应该是三相三线输入的, 缺一相就变成单相380V桥式整流了. 而三相四线及三相五线的, 那应该是4楼的波形, 旧电梯一般是TN-C-S, 新电梯都NT-S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相中缺一相,千万别以为是三相整流波形缺少一条曲线成为二相整流,没有那回事。
三相缺一相,就 ...

我一直以为是相差120 240 120 240.。。的波形。。。方便留个联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以为是相差120 240 120 240.。。的波形。。。方便留个联系嘛

三相波形都画到一起,然后把横轴之下的翻到横轴之上,就看清楚了。
有问题,论坛里发帖就是。eeworld高手如云。例如4楼PowerAnts就是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用于电梯UPS的缺相检测, 三相不控整流之后串个二极管再到充电器, 二极管A极取样, RST正常时, ...

请教一下,低10%高10%这段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