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博客里面的统计数字互相打架,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以前一直不太关注博客访问量,最近偶然看了一下,感觉有些不大对头。
于是我就做了个最简单的统计,统计的两组数字分别是个人空间里统计信息里面的已有xxx人访问这个数字,另一组数字是博客人气排行榜里面的统计量。
分别如下图所示:

我最近三次的统计数字如下:
267173   8256
267175   10312
267175    12199

感觉这两个数字差别太大了,不知道是我查询的方式不对,还是博客里面的统计方式不一样,导致这两个数字互相打架。

网友A:
已有xxx人访问应该是从账号注册那个时间到现在的总和,博客显示的是本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有xxx人访问应该是从账号注册那个时间到现在的总和,博客显示的是本年内

我还是无法理解,
空间里面的访问人数只增加了2,而本年度统计的却增加了4000,这两个数字明显对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无法理解,
空间里面的访问人数只增加了2,而本年度统计的却增加了4000,这两个数字明显对不上啊
...

嗯,这是问题,我们查下记录

网友:
两个不是一回事吧,怎么会有我呢,我的才有一千多人访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