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D能读取刹车和油门信息吗

楼主:
最近有个需求  希望获取汽车的油门和刹车 以及汽车方向盘的转向等信息  ,本想通过OBD实现 ,但是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这个是汽车电子的范围,楼主搞得很先进的东东,但我想OBD一定能实现。

网友:
大部分车辆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你对频率要求多高?过高的话,可能OBD方式不可取 。

网友:
可以获取。但是每个厂子的协议不一样吧
比如大众PQ的 0x359 0x5B5 好像就是刹车  0x3C3 是方向盘转向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前提是你得有车辆的CAN协议

网友:
比如大众PQ的 0x359 0x5B5 好像就是刹车  0x3C3 是方向盘转向
咨询一下:
比如0x359这个OBD命令怎么发?
帧ID 0x7df 然后数据为: 03 22 03 59 00 00 00 00,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通过调试发现,大众车,通过OBD接口,发下列命令,
帧ID 0x7df 然后数据为: 03 22 03 59 00 00 00 00
或者帧ID 0x0359 然后数据为: 03 22 03 59 00 00 00 00
都没反应。在网上查看,是被大众的网关给屏蔽了,不知道是真假,请高人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连上OBD,上电不启动。不停的踩踏和释放刹车踏板,看哪个信号有变化,变化的那个信号就是刹车信号。油门信号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调试发现,大众车,通过OBD接口,发下列命令,
帧ID 0x7df 然后数据为: 03 22 03 59 00 00 00 00
或 ...

你发的这个7df是诊断的物理寻址,而你要的是监测和解析周期报文,这是两码子事,你7df没有安全校验,当然没有任何反应了。没有database,最多你只能找到哪个信号是刹车,油门和方向盘信号,特别是后面两个,没有database你根本不知道具体方向盘角度是多少度还有油门踏板开度是多少。因为这种信号是有精度和偏移量的,去某宝上买解码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这个7df是诊断的物理寻址,而你要的是监测和解析周期报文,这是两码子事,你7df没有安全校验,当然 ...

可以在OBD的广播消息中找到刹车和油门消息的,现在基本都可以,碰到有几款车是没有消息

网友:
这个是汽车电子的范围,楼主搞得很先进的东东,但我想OBD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