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的最新mpy固件

楼主:
昨天晚上找出了SensorTile不工作的原因,顺便同步了mpy的源码,编译了最新的固件。大家可以用下载工具写入芯片,运行试试。

网友:
玩sensortile的小伙伴也可以体验micropython了吧

网友A:
D大 sensortile是不是不能用uart 想用个uart 好难  nucleo要引出usb 没有转接板 sensortile好像固件里没有ua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大 sensortile是不是不能用uart 想用个uart 好难  nucleo要引出usb 没有转接板 sensortile好像固件里 ...

有uart的,但是引脚要看看引出来没有。此外还需要在板子定义中将uart加入。我的SensorTile已经焊接到怀表中,就没有办法测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uart的,但是引脚要看看引出来没有。此外还需要在板子定义中将uart加入。我的SensorTile已经焊接到怀表 ...

引脚应该需要引出来的 我现在手里没有nucleo usb转接板 只能用sensrotile自己引出uart了 不过我看固件应该是不支持的  D大说的将uart加入板子定义 就是要重新编译生成固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脚应该需要引出来的 我现在手里没有nucleo usb转接板 只能用sensrotile自己引出uart了 不过我看固件应 ...

当时可能没有加入uart的定义,需要自己加入后重新编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可能没有加入uart的定义,需要自己加入后重新编译一下。

好吧 不会编译 尴尬。。。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D大  就是我现在sensortile烧了mpy固件了  但是我发现烧不回以前的蓝牙等固件了  烧了哪些固件后  没任何反应 烧了几个都没用

网友:
已解决烧录问题  不麻烦D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