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的焊盘尺寸

楼主:
厂家生产器件的尺寸和PCB的焊盘有可以依据的IPC标准,我看过了IPC7351,里边明确了器件和焊盘的尺寸计算公式,如下图:
但是还是觉得很迷惑,比如说SOIC-8封装,要计算焊盘图形总长,Lmin、CL可由器件手册查出,JT,趾部焊条即伸出器件的焊盘尺寸应该怎么确定呢?IPC7351规定了引脚间尺寸大于0.65mm的欧翼封装 L(小焊盘)M(大焊盘)N(中焊盘)的JT长度,如下
一个标准的SOIC器件尺寸图如下
由此可计算Lmin=5.8mm,CL=0.4mm,JT(M)=0.55mm,如果设备公差P=0.1mm,构造公差F=0.05mm,那么ZMax=5.8+0.55*2+(0.4*0.4+0.1*0.1+0.05*0.05)1/2(此处为开方)=5.8+1.1+0.41=7.3mm=Z(M)
这是器件M,器件密度最小是的尺寸吧?
那Z(L),即密度最大时怎么计算,Z(L)=5.8+0.15*2=6.1mm吗
可是实际测的AD09的标准库和计算值有很大差距,怎么回事呢,希望研究过的知情人士指点一下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除了电阻电容,,集成IC的封装要根据自己选的使用的器件封装,进行修改一下,可以把管脚按你自己需要的移动一下嘛,按照自己用的芯片的PDF介绍的尺寸

AD标准库也只是莫个厂家的尺寸
再说,SOIC-8封装不同厂家也不会错太多,该是选错了参考封装

网友B:
没必要以软件自带的封装为标准。也尽量不要这样做。常规做法是自己做一个元件库。软件自带的就参考一下就行了。你知道实际芯片的尺寸,按照尺寸自己画一个就是了。至于软件自带的这个封装,如果水平方向偏大,还可以理解,可能焊盘延伸了一些。要是垂直方向偏大,那就不对应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除了电阻电容,,集成IC的封装要根据自己选的使用的器件封装,进行修改一下,可以把管脚按你 ...

谢谢,终于发现了问题,因为IPC和AD元件库上用的JT,JH,标准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以软件自带的封装为标准。也尽量不要这样做。常规做法是自己做一个元件库。软件自带的就参考一下就行 ...

仔细查了一遍,发现AD上的wizard焊盘尺寸计算是和IPC上相符的,不过JH,JT的值和IPC上给出的不一致,所以我的计算会有错误。

网友:
Z(L)=5.8+0.15*2+(0.4*0.4+0.1*0.1+0.05*0.05)1/2(此处为开方)=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