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读取Onchip_rom

楼主:
大家好,我想利用FPGA读取onchip—rom中的值,将onchip—rom挂载在h2flws上,其中读取的函数为:Value = alt_read_word(h2p_lw_adc_addr);
每次都能输出结果,但是不是我设定的值,如下图,高手指导一下吧

网友:
也就是读2M寻址空间的LW总线,AD工作了没有?地址映射正确吗?

网友:
工作了,如果不接则出现其他的值,我现在就想如果直接给onchip中写个文件,然后读取,但是结果依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