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华为快充HW-059200CHQ+简单维修

楼主:
 同事的华为手机快充,不知道什么原因充电发烫,晃动还有异响,为了安全就没在使用,刚好拿过来拆开看看

卡扣设计,只能用螺丝刀暴力撬开

一个电阻掉下来了,看来异响就是它导致的

内部插头弹片有烧焦的痕迹,还有很大的烧焦味

与插头弹片接触的地方烧出了一个坑,发热应该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这面已经烧的变颜色了

这样看更明显

@huaiqiao 的指导下用万用表测试了这两个位置是通的,给出维修方案刮去烧焦部分在这里镀锡然后焊好掉下来的元件

请无视我的渣渣焊工

把刚才测试通路的两个点连在一起了

用指甲锉尽量磨平焊锡,防止与插头弹片接触不实打火

按原路装回去

同事测试了充电没再发热,只是和原来差不多有些温度

看起来修好了

现在有个疑问,掉下来的是电容还是电阻?它的作用是什么?它脱焊掉下来才导致插头弹片那里烧焦?

网友:
纠正一下:电容
是soso的吧?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情况下都不好修的。

网友:
看样子是串联到输入端的,那应该是电阻,起到自恢复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A:
感觉是插头的弹片和电路板上的触点接触不好,导致触点接触电阻过大发热严重

另外,楼主的烙铁头氧化的已经很严重,可能是之前空烧的时间太长又没有挂锡;现在应该不容易沾锡了,焊接起来不太方便,可以考虑换个新的头...

网友B:
热敏电阻,其实就是保护的。应该是充电器内部有异常,造成温度上升,然后电阻值减小,然后温度继续上升从而把管脚处焊锡融化了。别用了,我送两个新的给你,我整理一堆HW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插头的弹片和电路板上的触点接触不好,导致触点接触电阻过大发热严重

另外,楼主的烙铁头氧化的已 ...

对,烙铁我只用过几次,但是不好用。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其实就是保护的。应该是充电器内部有异常,造成温度上升,然后电阻值减小,然后温度继续上升从而 ...

有道理,今天用它充满了电,充电器没再发热。你弄那么多HW充电器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今天用它充满了电,充电器没再发热。你弄那么多HW充电器干嘛?

送下来测试的,然后有时候送样的人只取走主机,剩下一些充电器什么就留在我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下来测试的,然后有时候送样的人只取走主机,剩下一些充电器什么就留在我这里了

网友D:
发热导致电阻的锡都融化了,可不是一般的热了,感觉还是设计上存在问题。

网友:
可能是自恢复保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热导致电阻的锡都融化了,可不是一般的热了,感觉还是设计上存在问题。

同事说当时很烫手

网友:
老大,厉害
这种充电器临时用几天还可以,长期用有点危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大,厉害
这种充电器临时用几天还可以,长期用有点危险吧?

今天刚用了一次,那我得告诉同事一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大,厉害
这种充电器临时用几天还可以,长期用有点危险吧?

华为不是质量保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为不是质量保证么

拆封不保啊,老大

网友G:
厉害啊,就给修好了啊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拆手表拆收音机啥的,每次拆完装回去,总是多几个零件出来  最后总免不了一顿顿的毒打。
      话说回来华为这个做工倒是不错的,咋这么莫名其妙就坏了啊。妈妈说了,我们是炎黄子孙,毛主席的孩子,我们要抵制韩国抵制美国,所以今年LP换手机就不打算给买三星或者苹果了,妥妥3000块的华为荣耀V9了,妥妥的爱国啊,不要用用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啊,就给修好了啊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拆手表拆收音机啥的,每次拆完装回去,总是多几个零件出 ...

我们也是好奇什么原因导致它就坏了,一般来说充电器不轻易出问题。

网友H:
掉下来的是一个热敏电阻。。。在开关电源中应该是并联在电源上的。他掉下来的原因应该不是他自身导致的,判断应该是充电器受摔落、冲击或其他因素导致的弹片和接点接触不良导致的打火,引起的高温通过空气或者PCB传递,使其管脚焊锡融化。并在受到合适的冲击(拔下充电器)、或地心引力的情况下脱离PCB。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掉下来的是一个热敏电阻。。。在开关电源中应该是并联在电源上的。他掉下来的原因应该不是他自身导致的,判 ...

非常有道理的分析

网友:
应该是个热熔断电阻,可恢复的,一般电源里面都会有一个。

网友:
10D7 是MF72系列 NTC过流用保护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常温的阻值为10欧姆 最大稳态电流1A的。
功率系列NTC热敏电阻器的性能及特点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以过渡金属氧化物为主要原料制造的半导体陶瓷元件,属于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范畴,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有一个额定的零功率电阻值,当其串联在电源回路中时,就可以有效地抑制开机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利用电流的持续作用,将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用于转换电源,开关电源,UPS电源,各类电加热器,电子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各种电子装置电源电路的保护以及彩色显像管,白炽灯及其它照明灯具的灯丝保护。
特点:本产品体积小,功率大,抑制浪涌电流能力强,反应速度快,材料常数(B值)大,残余电阻小。寿命长,可靠性高,系列全,工作范围宽。

网友I:
那个东西是NTC负系数热敏电阻,是用来防浪涌的当插上电源时因为大电容还没有充电所以电流很大,这东西就用来抵消这一下的冲击,目测应该是pcb的接点和插头接触不良打火,所有的电流冲击都在这东西上一直发热而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东西是NTC负系数热敏电阻,是用来防浪涌的当插上电源时因为大电容还没有充电所以电流很大,这东西就用 ...

是的,焊接之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同事不怎么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