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M大小的sd卡,格式化为fat32,12扇区是什么作用?资料上没有这个12扇区

楼主:
不知道这个扇区的意义。。。

网友A:
之前还真研究过FAT文件系统,不过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我猜测是格式化的时候选择的是快速格式化,这样的话SD卡上原来的数据还会有部分被保存,你去掉快速格式化来格式化SD卡试试,这样SD卡会被全部擦除并格式化。

网友B:
刚刚开头的那点内存基本是分区表  用来记录内存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还真研究过FAT文件系统,不过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我猜测是格式化的时候选择的是快速格式化,这样的话S ...

我按照你说的,没有选择快速格式化,不过还是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开头的那点内存基本是分区表  用来记录内存信息的

开始直接是BDR,分区表在物理0扇区,这里看不到

网友C:
这就是你那占用的4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你那占用的4K

。。。我还是没明白

网友:
。。。我还是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