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芯片如何只能烧录一次

楼主:
我的芯片是LPC1768,我如何才能让芯片只能烧录一次,或者设置一个烧录密码什么的。

我是用JFlashARM.exe烧录的

网友:
对照器件手册查看你烧录时的熔丝位设置。

网友:
找朋友解决下,可以给红包,江湖救急,咱不是做硬件的

网友A:
不是有个CRP保护级别的么,好像最高级就是熔断JTAG/SWD的调试管脚

网友:
OTP,one time prog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CRP保护级别的么,好像最高级就是熔断JTAG/SWD的调试管脚

能不能帮忙解决下,可以出点费用,有QQ吗

网友C:
  IF    :LNOT::DEF:NO_CRP
              AREA    |.ARM.__at_0x02FC|, CODE,READONLY
CRP_Key
DCD     0x43218765
             ENDIF

              AREA    |.text|, CODE,READONLY
修改启动代码  0x43218765是三级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帮忙解决下,可以出点费用,有QQ吗

看你开始的描述,你只是负责单纯的烧录工作?
那如果那样的话,貌似会有点麻烦吧,
你是有工程还是只有一个hex文件,还是bin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IF    :LNOT::DEF:NO_CRP
              AREA    |.ARM.__at_0x02FC|, CODE,READONLY
CRP_Key
...

朋友,你这个是加在哪里?我对硬件方面不太擅长,都是现学现用的,水平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IF    :LNOT::DEF:NO_CRP
              AREA    |.ARM.__at_0x02FC|, CODE,READONLY
CRP_Key
...

                IF      :LNOT::DEF:NO_CRP
                AREA    |.ARM.__at_0x02FC|, CODE, READONLY
CRP_Key         DCD     0xFFFFFFFF
                ENDIF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startup_LPC17xx.s文件里面,这个代码
是不是把0xFFFFFFFF修改为0x4321876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