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推挽电路交越失真问题求解

楼主:
2芯积分

如图是一个推挽电路,为什么会发生交越失真呢,图上不是有偏置电压吗,如果我说错了,谁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图上不是有偏置电压吗”
没有。两支10kΩ电阻仅仅是使静态时两管基极对地大致上保持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A:
“为什么会发生交越失真呢”
因为静态(输入信号为零)时两管集电极电流为零。
事实上,输入信号幅度很小(峰值小于0.7V)时,任一管都不会产生基极电流,也就不会产生集电极电流。

网友B:
楼主图是个纯乙类电路,想消除交越失真,需要使用甲乙类电路,即在乙类电路的基础上给个静态偏置,令晶体管始终处于导通态。这就要求上面那个晶体管的基极电位必须高于发射极约0.7V,下面那个则低于约0.7V,静态时两个管子微微导通,有静态电流流过。加偏置的方法一般多用二极管配合电阻实现,因为相同材料的二极管结压降正好跟三极管的发射结结压降相当。具体电路楼主自己在网上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发生交越失真呢”
因为静态(输入信号为零)时两管集电极电流为零。
事实上,输入信号幅度很小( ...

这个不同的电路相对上面就少个PNP管,和一个Re电阻,为什么不会发生交越失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是个纯乙类电路,想消除交越失真,需要使用甲乙类电路,即在乙类电路的基础上给个静态偏置,令晶体管 ...

这个不同的电路相对上面就少个PNP管,和一个Re电阻,为什么不会发生交越失真,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同的电路相对上面就少个PNP管,和一个Re电阻,为什么不会发生交越失真,谢谢。

这是甲类放大发射极输出电路。甲类放大静态时即存在一定集电极电流,而且设计时力求集电极电流上升下降幅度相等。
甲类放大电路,管子在交流的整个周期中都有电流,而且交流过零时电流恰为最大电流的一半。你想让它产生交越失真都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同的电路相对上面就少个PNP管,和一个Re电阻,为什么不会发生交越失真,谢谢。

交越失真的本质是没有电流,甲类放大器在整个信号周期内都有电流,当然根本不存在什么交越失真了。将乙类改为甲乙类,就是利用了甲类放大器的这个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甲类放大发射极输出电路。甲类放大静态时即存在一定集电极电流,而且设计时力求集电极电流上升下降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