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淘宝上那种几十块钱的光栅编码器?要给信号处理吗?

楼主:
 这种编码器如图(100P/R):

我分别试了2k上拉和10k上拉,得到的信号都是断断续续的,而且不能判断正负,都是负的。如中间那张,一开始我以为是程序问题,检查了好久确定不是程序问题后拿了欧姆龙的编码器(200P/R),能得到连续的速度信号而且有正负,如右边的图,说明不是程序问题,虽说精度不同,但也不会出现断断续续的信号而且不能判断正负吧?我试了3个这种编码器,都不行,应该也可以排除编码器是坏的可能。所以请问有用过的朋友知道怎么用吗?

网友A:
跟卖给你器件的商家要器件手册,然后仔细阅读。这种非一体化的编码器要讲究光栅片的安装位置和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卖给你器件的商家要器件手册,然后仔细阅读。这种非一体化的编码器要讲究光栅片的安装位置和转速。

他没给我手册,都没什么资料.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没给我手册,都没什么资料.哎

那可不能自己瞎猜,没资料的别买,或者商家告知哪里可以找到资料并验证过资料符合器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没给我手册,都没什么资料.哎

卖家只是卖货,不提供技术支持,要和很无奈

网友B:
对啊,我用欧姆龙的可以,用这个就是不行,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用欧姆龙的可以,用这个就是不行,试了好几个都不行

是光耦吧?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光耦吧?我也买了一个

是的,你的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的可以用吗?

我现在不知道光电测量中间加什么装置,因为我想测电机转速,想着在电机转子上加一个风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