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浪涌干扰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控制器,其中有控制幕布电机。每当电机启停的瞬间会产生干扰,致使电路中的器件当机。
电源是12V开关电源,测量电源输出能看到电机启停时候的浪涌干扰,附上截图

正常电源波形,不操作电机。

电机启动,这时候设备还没那么容易受到干扰

电机停止

新手求帮助,各路大仙帮帮忙!!

网友A:
“致使电路中的器件当机”
你的那些“器件”是否与电机共用12V开关电源?

网友B:
在电机上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C:
对于干扰,要么想法吸收、压制,要么想法隔离、阻绝,再要么想法硬扛,扛得住也行。具体怎么做,先分析干扰耦合途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致使电路中的器件当机”
你的那些“器件”是否与电机共用12V开关电源?

电机是幕布电机 220交流通过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机上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

并联电容没有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干扰,要么想法吸收、压制,要么想法隔离、阻绝,再要么想法硬扛,扛得住也行。具体怎么做,先分析干扰 ...

能够确定是电源电压波动造成的,在电机供电处做处理应该是根本,不过应用不允许这么做,就只能在设备电源做处理。尝试过用TVS管抑制干扰,不过也是没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够确定是电源电压波动造成的,在电机供电处做处理应该是根本,不过应用不允许这么做,就只能在设备电源 ...

电源电压波动也要看是电源本身输出的变化还是耦合了干扰所致。本身输出的变化可以用滤波电容改善,耦合干扰则要串磁珠电感抑制,但位置有讲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幕布电机 220交流通过继电器控制的

那么最可能的干扰途径有两条:一条是220V交流的波动通过你的220VAC/12VDC开关电源传到你的“器件”,另一条是继电器触点影响到继电器绕组,继而影响到你的“器件”。
如4楼chunyang所说,先要判断干扰耦合途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么最可能的干扰途径有两条:一条是220V交流的波动通过你的220VAC/12VDC开关电源传到你的“器件”,另一 ...

可以确定是第一条,断开负载电机,干扰就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确定是第一条,断开负载电机,干扰就没有了

这么判定可是站不住脚的,只能确定干扰源是谁,干扰传输途径要分析,当然也能测量,分析是最重要的。当然,通过电源耦合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可能性不是必然性,蒙着了不代表真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确定是第一条,断开负载电机,干扰就没有了

“可以确定是第一条,断开负载电机,干扰就没有了”
什么逻辑?
断开负载电机,继电器动作时触点就不会产生火花或者电弧,也就不会对你的“器件”造成影响。
何以判断“确定是第一条”?

网友E:
1、假设你的开关电源是隔离型的,隔离度不够的话电机动作时干扰回到220再通过开关电源干扰会过去;
2、如果不是隔离型的,可能会更糟一些;
3、再说说非传导型的干扰,电机动作时的火花/电弧产生高频辐射耦合到你的控制板是有可能的

如果的你的控制板问题定位在mcu/mpu/cpu之类,除了隔绝上面的干扰,还可以通过软件容错解决一部分;
如果你的控制板是纯模拟的,定位故障是mos之类敏感元件,隔离/防护/甚至替换敏感件都是办法;

所以,你控制板不工作是上面几十/几百个元件里的哪几/几十/几百个不工作?怎么个不工作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判定可是站不住脚的,只能确定干扰源是谁,干扰传输途径要分析,当然也能测量,分析是最重要的。当然 ...

感谢指导!今天再多些测试分析,是我不严谨,这态度不行,学习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确定是第一条,断开负载电机,干扰就没有了”
什么逻辑?
断开负载电机,继电器动作时触点就不会 ...

断开负载电机,继电器动作时触点就不会产生火花或者电弧

没考虑到这一点,犯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假设你的开关电源是隔离型的,隔离度不够的话电机动作时干扰回到220再通过开关电源干扰会过去;
2、如 ...

昨天已在软件上做处理了,让控制板可以应付这种情况,解决干扰问题还得用心了。谢谢回复

网友:
要分析干扰源才能下手整改,盲目采取什么措施不一定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