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中的问题(接收数据不对)

楼主:
我在用串口通信的时候,
我想让他实现的是:在输入口中输入abck+12,在回显中显示+12。
我的思路是:在串口中断中将输入的字符赋值到数组中去,当检测到数组中有'k'这个字符的时候,再次将检测的字符赋值到一个新的数组中去,最后在主函数中让他显示新数组中的字符。
现在的现象是:会显得字符为kkk(三个字符k)。
求大神帮我看看代码。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ed1=P1^0;
unsigned char flag,i=0,j=0,t;
uchar table[10];
uchar a[3];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TI=0;
   RI=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j=0;j<3;j++)
                        {
                          SBUF=a[j];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table[i]=SBUF;
          i++;

           if(table[i-1]=='k')
           {
              for(t=0;t<3;t++)
                  {a[t]=SBUF; }
              flag=1;
           }
}

网友:
for(t=0;t<3;t++)
                  {a[t]=SBUF; }
没一次中断,SBUF只能读取一次,而你在循环里面读了三次,显然是不可取的。你心里一定要熟悉中断所遵循的规则,一次中断读取一个数据,要读下一个数据,就要等到下次中断的来临。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循环判断接收标志位,不过这是不可取的。

网友:
显然是读取同一个数据读了三次,你的思路也可以再优化一下,接到到K以前的数据直接丢弃就行了,从K以后开始存到一个数组里面不是更省程序空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