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实现蓝牙无线传输数据到手机上吗?

楼主:
怎么实现呀?毕业设计想做一个将人体脉搏数据传输到手机的。。有没有大神指导下,或者 给些其他idea,做些其他设计?谢谢啦

网友:
一个脉搏采集传感器,采集数据给mcu,mcu处理后通过蓝牙模块发送给手机。   此类教程比较多,多看看例程,话说某宝买的蓝牙模块都送一大堆资料。。。。。

网友:
肯定需要一个蓝牙芯片 一般蓝牙芯片还都Mcu

网友:
嗯,那你就不如使用带蓝牙功能的MCU了

网友:
加支持透明传输的蓝牙模块最简单,或者干脆用蓝牙MCU。TI有基于51的蓝牙MCU,CC2540和CC2541。基于ARM的蓝牙MCU更多,很多厂家都有。

网友:
51的内核 加蓝牙 市面上多得是这样的MCU

网友:
直接用蓝牙板子不是更方便,用51只能通过串口蓝牙发,当然印像中 TI原来的蓝牙都是51内核的!

网友:
同一楼上的,如果你非要用51单片机做的话,可以去淘宝上买一个带串口的蓝牙模块,然后就和单片机的串口通讯没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