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5典型应用

楼主:
想利用LM2585典型应用电路,输入24V,转正负12V电源。
想请教一下途中红圈中的1:1.2是隔离变压器吗?有什么具体型号吗?希望高手指点。在此感谢不尽。

网友A:
想请教一下途中红圈中的1:1.2是隔离变压器吗?
是变压器,但非隔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电气上是有联系的(初级一端接24V直流电源,次级中心点接地)。
此变压器恐怕买不到,只能自己绕制或者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途中红圈中的1:1.2是隔离变压器吗?
是变压器,但非隔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电气上是有联系的(初 ...

受教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