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驱动1602A,只有第一行显示方格

楼主:
利用stm32F4驱动1602A显示字符,可是只有显示第一行方格,后来接了10k的变位器调节对比度还是不行。程序上传在附件中了,希望大家能给予解答,谢谢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str[]="sghj";

        gpioinit();
        delay_ms(10);
  lcdinit();
        delay_ms(20);
        LCD1602_Show_Str(1, 0, str);

}

头文件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ys.h"

#define LCD_RS PEout(0)
#define LCD_RW PEout(1)
#define LCD_E  PEout(2)
#define PORT_DATA GPIOF
#define        DATAOUT(x)        GPIO_Write(GPIOF, x)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D7_IN()  {GPIOF->MODER&=~(3<<(8*2));GPIOF->MODER|=0<<8*2;}
#define D7_OUT() {GPIOF->MODER&=~(3<<(8*2));GPIOF->MODER|=1<<8*2;}

void checkbusy(void);
void lcdinit(void);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val,u8 flag);
void portwrite(u8 data);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display_position(unsigned char i);
void gpioinit(void);
void port_in( u8 data );
void LCD1602_Show_Str(u8 x, u8 y, u8 *str);
#endif

子函数: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void checkbusy(void)
{
        u8 sta;

        DATAOUT(0xff);
        LCD_RS=0;
        delay_us(200);
        LCD_RW=1;
        delay_us(200);
        do
        {
                LCD_E=1;
                delay_ms(5);
                sta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F, GPIO_Pin_7);
                LCD_E=0;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0x38,0);
        delay_ms(5);
        writecommand(0x38,0);
        delay_ms(5);
        writecommand(0x38,0);
  delay_ms(5);

        writecommand(0x38,1);
        writecommand(0x08,1);
  writecommand(0x01,1);
  writecommand(0x06,1);
  writecommand(0x0C,1);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checkbusy();
  LCD_RS=1;
        delay_us(200);
        LCD_RW=0;
        delay_us(200);
        DATAOUT(data);
        LCD_E=1;
        delay_us(500);
        LCD_E=0;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i,u8 flag)
{
  if(flag)
        {
                checkbusy();
        }
        LCD_RS=0;
        delay_us(200);
        LCD_RW=0;
        delay_us(200);

        DATAOUT(i);
        delay_us(500);
        LCD_E=1;
        delay_us(500);
        LCD_E=0;
}

void LCD1602_Set_Cursor(u8 x, u8 y)
{
        u8 addr;

        if (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writecommand(addr|0x80,1);
}

void LCD1602_Show_Str(u8 x, u8 y, u8 *str)
{
        LCD1602_Set_Cursor(x, y);
        while(*str != '\0')
        {
                writedata(*str++);
        }
}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显示一个字符看看能不能行,把main函数中的LCD1602_Show_Str(1, 0, str);替换成writedata(‘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显示一个字符看看能不能行,把main函数中的LCD1602_Show_Str(1, 0, str);替换成writedata(‘A');

网友:
楼主有代码的建议使用论坛编辑器中的代码嵌入功能,这样网友帮你找问题的时候,更方便查看。如下图所示

网友:
在主函数里面再加一行:   LCD1602_Show_Str(1, 1, str);
看第二行显示不?

网友:
第一行黑块显示是上电的初始状态,仔细检查时序,io口操作太快了不行,第一条复位指令正确执行后那个黑色块就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