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SP8266不能用了,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ESP8266之前还好用,后来刷AT固件后,突然一只不停的串口输出信息,用串口查看了一下信息: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有就没哈

网友A:
去官网把flash整体erase掉,然后download新的固件进去。安信可官网有这个方法的

网友B:
程序没有烧正确吧,去找个完整的程序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把flash整体erase掉,然后download新的固件进去。安信可官网有这个方法的

试过了,还是不行呀,依然串口不停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烧正确吧,去找个完整的程序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就用的乐鑫官方提供的AT固件进行烧录的,结果还是基本同样的信息。。。

网友D:
全擦应该是个办法,如果还运行说明没有擦成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还是不行呀,依然串口不停输出

那说明还是没有全部擦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擦应该是个办法,如果还运行说明没有擦成功吧!

我是擦除完了重新刷固件,还是不行,不断的输出原来的提示信息,是不是ESP8266模块坏了呢?如果坏了为什么还能擦除写入,还能串口输出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还是没有全部擦除啊。

我是用esptool.py工具擦除的,应该是擦除完全了吧。但是重新写入数据后还是不停输出错误数据。难道是模块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esptool.py工具擦除的,应该是擦除完全了吧。但是重新写入数据后还是不停输出错误数据。难道是模块 ...

我让你到官网上下载Erase flash的那个文件去擦除,你说的 我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esptool.py工具擦除的,应该是擦除完全了吧。但是重新写入数据后还是不停输出错误数据。难道是模块 ...

坏的可能性不大,可能还是某些设置的问题,多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让你到官网上下载Erase flash的那个文件去擦除,你说的 我不清楚。。。。。。。

还请问Erase flash这个的下载连接你有没?或者软件,我在乐鑫官网怎么没有找到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请问Erase flash这个的下载连接你有没?或者软件,我在乐鑫官网怎么没有找到呢?谢谢

我不知道你的眼睛到底长在哪里?在二楼我已经说了,是安可信
是安可信的官网。
链接自己动手找。

网友:
你的flash太小了,至少要1MB的大小,AT命令固件切记要至少1MB,早期的还可以,AT_v0.23_b1 release note
Note: AT added some functions so flash size need to be 1024KB or more than that.

网友:
看看和刷的时候的spi mode有没有关系。我刚刷了一个esp01,乐鑫的at固件。选的是dio模式

网友:
检查分析下,内存或者说flash存储出现了地址空间冲突
主营 Esp8266初级教程、源码等,适用于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