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用12864去显示

楼主:
新手,怎么用12864去显示,比如选择的晶联讯的12864串口屏,怎么去使用它,

网友:
建议先仔细看看模块的手册,网上、论坛里虽然有很多例程,但不建议过多的依赖,最好是自己看手册看明白指令、接线方法等自己实践出来。

网友:
最靠谱最简洁的就是找厂家要demo,至少你得确定这LCD用的啥驱动芯片,然后再查看其手册找其对应的demo

网友:
驱动是st7565R,厂家的DEMO是啥

网友:
看他们的datasheet吧无非是 几个指令与使能引脚加串口数据。

网友:
你可以看我发过的一个帖子,用的就是串口驱动12864,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