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有stm32f103最小系统ban还有带FIFO的ov7670摄像头,如果我想让最小系统版使....

楼主:
1芯积分
我现在有stm32f103最小系统板还有带FIFO的ov7670摄像头,如果我想让最小系统版使用ov7670摄像头,是不是不能直接接引脚,还要做个驱动模块?如果还要做驱动模块,有谁有电路图么?

网友A:
ov7670有两种类型,一种带fifo,一种不带fifo,如果带fifo就可以直接连单片机,不带fifo的属于fpga驱动的,如果要连单片机就要接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ov7670有两种类型,一种带fifo,一种不带fifo,如果带fifo就可以直接连单片机,不带fifo的属于fpga驱动的, ...

自带FIFO处理起来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