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4427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4-12):
TC4427起什么作用?
TC4427起什么作用?

网友:
TC4427是MICROCHIP公司的一个MOS管驱动器
MOS馆是电压驱动,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栅极和源极,源极和漏极都是存在电容的,要用合适的驱动电路才能使MOS管工作在低导通损耗的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