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设计(一)---相位差180°

楼主:
晶体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设计
(一)相位差180°
在设计晶体管和FET电路时,只要能够形象地掌握放大器的工作,其后就只是单纯地计算了。
那么何谓放大工作:大小与输入信号成正比的输出信号可以认为是从电源来的。由电源来的输出信号形与输入信号相间,而且比输入信号的电平高。所以由外部看上去,可以看成输入信号被“放大” 。这就是晶体管或FET 的放大原理。
晶体管的工作原理是:对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流过的电流进行不断地监视, 并控制集电极与发射极电流,使数十甚至数百倍(依晶体管的种类而异)的电流流在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
   共发射极电路原理图:
相位差的理论分析过程:输出为集电极电压的变化部分:因为r3是接在电源与集电极之间,所以r3的压降是相对于电源产生的.因此,r3的压降增加(vc 增加, ic. 就增加),则相对GND 的集电极电位Vc就减少. r4的压降减少( ve,减少,则 ic 就减少)因此,相对于vi,ve的相位是反相位〈相位差为180。)从波形上看更为直观如图:

网友:
终于成功了,本人第一次发帖,经过论坛中其他同行的帮忙,才知道怎么发的。非常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多谢!
我是各位的同行,从02年到现在一直在做模拟电路和电源等功率电路的设计和分析工作。在我工作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和各位一样遇到过很多的苦恼和疑惑。于是想把我自己工作这么多年遇到的苦恼,和我在没一个阶段遇到的技术问题。想写出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各位都知道模拟电路动手是很重要的环节,即使您理解了电路,好像懂了原理,你去做的过程中还有放迷糊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模拟电路的魅力所在吧!
我在写这些文档的基本的思路是:先从晶体管的基础电路开始,然后想去吧运放的知识说明白,再让后是吧电源电路的设计说明白。最后想把我这么多年做过的电源和模拟电路,结合每一个实例按照前面的模拟技术的基础一点一点地剖析出来!
在这些文档中的知识都是先人留下来的精华。如果已经懂了,就忽略过去。不懂的瞄一眼就行。模拟电路的动手部分实在是比较难展现,我会在每一个小的知识点上用仿真的方法,展现出来。肯定没有实际找原件焊接来的更直观,但是,我想动手仿真一遍比不动手总要好很多的。望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