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磁吸功能穿戴蓝牙耳机采用什么型号霍尔开关

楼主:
运动版穿戴蓝牙耳机,靠磁铁控制开关机,请问是采用型号的磁控开关

网友:
新款运动版穿戴蓝牙耳机采用的是BN79Y霍尔磁控开关,磁铁分开为开机,磁铁合上为关机。欣科源科技有限公司供应原装进口蓝牙耳机霍尔磁控开关,欢迎广大客户咨询.QQ:2117402575,电话:15112683077

网友:
磁吸功能蓝牙耳机采用的是BN79Y霍尔开关,此型号霍尔开关属于原装进口,具有低电压、低功耗、性能稳定等特点,深圳欣科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各大蓝牙耳机厂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曾为酷狗、酷我等蓝牙耳机提供霍尔IC,在蓝牙耳机霍尔开关这一领域具有扎实的技术功底,为广大厂家提供各种类型的霍尔开关、霍尔传感器。
该霍尔IC基于先进的CMOS工艺,内部集成了霍尔效应传感器、动态偏移校正、施密特触发器、信号放大处理电路和功能强大的输出驱动器,芯片经过优化后,启动电压很低。管脚1脚兼有频率发生器和旋转检测的功能。开漏输出的方式也便于设备与外部电路连接。
霍尔开关BN79Y低电压工作、消耗电流低、响应频率高,防磁干扰,高精准,微安级的电流消耗成为众多低功耗应用的理想选择基本参数
工作电压:1.65-3.5
上拉电阻:0
封装:QFN
应用范围:蓝牙耳机、手机、玩具、智能机器人等小电子产品当中。

网友:
磁吸蓝牙耳机霍尔开关BN57Y概述
蓝牙耳机用原装进口霍尔开关BN57Y是一款以单极性、功耗低、超小封装、抗磁干扰、抗压强、高精度应用而开发的传感器,采用了高精度推挽半桥TMR磁传感器和CMOS集成电路。包括TMR电压发生器,施密特触发器和CMOS输出电路,能将变化的磁场信号转变为数字电压信号输出,强大的RF噪音保护,极低的优势偏移错误和微型元件几何尺寸,通过内部电压稳压器提供稳定补偿电源。斩波稳定技术能够很好的消除动态偏移,克服设备成型、热力和温度变化中产生的电压偏移。
霍尔元件BN57Y低电压、超低功耗、防磁干扰、高精准成为广大低功耗应用客户的理想选择,基本参数如下:
1. 单极性
2. 1.65-3.6V电池供电应用
3.极低功耗:5UA
4.高静电防护,HBM>正负4KV
5.超低灵敏度漂移。
6.重复性 : 82.4(%F.S.) ;
7.迟滞 : 76.5(%F.S.) ;
8.线性度 : 68.8(%F.S.) ;
9.防护等级 : A ;
10.输出信号 : 开关型 ;
11.制作工艺 : 集成 ;
12.材料晶体结构 : 单晶 ;
13.材料物理性质 : 半导体 ;
15.种类 : 霍尔 ;
16.品牌 : anerxin ;
应用:蓝牙耳机(磁吸)、水表、半导体开关、军工高精密仪器、航天器材、低占空比产品
深圳安尔芯科技有限公司是酷狗酷我蓝牙耳机专业供应商,欢迎广大客户前来咨询:15019211795陈工 QQ:2191442695

网友:
运动版蓝牙耳机靠磁铁开关机,采用的是单极微功耗霍尔开关BN57Y,精度高、体积小、原装进口,欢迎大家共同探讨,Q:2191442695 TEL:15019211795,深圳安尔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蓝牙耳机霍尔开关方案应用,成功与国内10余家大型蓝牙耳机厂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