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电源的纹波怎么测量?

楼主:
比如,测量15V的电源纹波,示波器打在直流档上看不出纹波,交流档上的噪声波形峰峰值只有7mv(跟底噪无异),难道用高精度万用表去测量?

网友A:
测量时楼主用的时基是多少,ms 还是 us 级别,带宽限制开启了吗

网友A:
下图是之前测得,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时楼主用的时基是多少,ms 还是 us 级别,带宽限制开启了吗

我意思是mv级别纹波该怎么测……普通的10bit分辨率示波器测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之前测得,可以看一下

图上这个示波器好奇怪,那个10V是偏移电平?10mv的档位,偏移电平可以调到10V吗,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之前测得,可以看一下

看错了,那个是ac档,看了下这个机器也是8bit的,ac档下感觉底噪很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