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有关MSP430G2553相关问题

楼主:
Msp430g2553可以用USB转串口模块烧录程序吗?需要借助那个第三方软件?

网友:
翻看了很多帖子,回答的都不是很直接,希望高手们帮下忙

网友A:
你直接放弃吧,msp430的某些型号可以自定义BSL来实现串口烧写程序,但2553应该不支持自定义

网友B:
支持BSL,常用的有g系列的软件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放弃吧,msp430的某些型号可以自定义BSL来实现串口烧写程序,但2553应该不支持自定义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g2553只能用BSL和jta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BSL,常用的有g系列的软件都可以

MSP430单片机下载器叫做BSL下载器,需要5根线,只支持不含TEST管脚的430单片机,如MSP430F1X系列,一般是RTS和单片机TCK连接,DTR和单片机RESET连接,TXD和单片机P22连接,RXD和单片机P11连接,GND和单片机GND连接
这是我在淘宝上找到的资料,好像G2553不支持BSL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