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DIY一个自行车尾灯,坛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最近刚入手一辆自行车,没尾灯,想自己做一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只要求晚上亮度够,简单稳定

网友A:
你喜欢什么颜色,显示什么轮廓,什么方式显示,自定义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喜欢什么颜色,显示什么轮廓,什么方式显示,自定义喽

红色的,晚上能亮就行了,其他没什么要求。就是有点没思路呢

网友A:
万能的X宝,然后借鉴下,自己DIY

网友B:
买个手电筒上面罩块红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手电筒上面罩块红布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X宝,然后借鉴下,自己DIY

可以  我去看看

网友:
蜡烛形状的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做成红蓝红蓝交替闪烁的,和警车那种差不多的。

网友:
青蛙灯不行吗?安装也方便,自己做恐怕安装的不稳定也太丑啊

网友:
买块NewBit,然后把LED换成一半红的一半绿的,不但能显示,能闪,还能叫!

网友:
不难,但是做的有意义,就不一样了
加光敏电阻,
我建议有SOS报警、可根据汽车灯的远近变换形状或图案

网友:
我的电动车上就弄了一个,用了6个高亮度LED,串一个电阻,再在LED两端并连个电解电容

网友:
先确定好安装位置和工艺,然后找合适的外壳,内电路很简单,想做出效果也不难。另外可以在轮辐上对称安装类似摇摇棒的两排-四排LED,用简单的MCU控制,轮子转动起来后会形成图案或文字,比较吸睛哦。还可以做个披在身上的LED马夹,提供更大面积的夜间指示和转弯、停车指示,也很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