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多数电感磁芯一定要开气隙?

楼主:
 变压器中有些开气隙是为了防止在工作中产生磁饱和。气隙的作用是增加磁芯的温度、磁场的稳定性。
另外气隙在变压器中有着储能的作用。
气隙的作用:
1、气隙的作用是减小磁导率,使线圈特性较少地依赖于磁芯材料的起始磁导率。
2、气隙可以避免在交流大信号或直流偏置下的磁饱和现象,更好地控制电感量。

较高磁导率的磁芯,如做差模电感,那么绕不了几匝就饱和了,电感值做不高。所以为了能绕更多匝,就需要降低磁导率。开了气隙,磁环整体上磁路就不连续了,一部分磁路是空气,空气磁导率很低,所以整体磁导率就下来了。就可以绕更多匝,达到更高的电感值。另外,气隙会使磁化曲线更接近线性,因此可以保证在整个电流区间有一致的电感值。
有的正激就不需要。

网友:
重申: 气隙避免饱和, 只对电流驱动有效, 电压驱动则无任何效果. 不要死读书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
差模电感正是电流型的应用案例, 可饶的匝数反比于磁导率, 而电感量正比于匝数的平方, 故电感量反比于磁导率.
然而像推挽那样的电压型应用, 气隙并没有卵用...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
气隙不能抗饱和,只要有铁芯,就有极限。

网友A:
伏秒积不相等,复位做不好,即使开了气隙仍会偏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伏秒积不相等,复位做不好,即使开了气隙仍会偏磁。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复位怎样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