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ADC选择差分输入

楼主:
msp430单片机ADC选择差分输入

信号输入VIN+    VIN-接GND      参考电源VREF+   2.5V   VREF-  0V

这样采出来的ADC值,怎么处理呢

举个例子,按照上面的配置,

差分输入模式     我输入VIN+  1.25V    ,实际测量出的是3702

如果按单端模式,我输入VIN+  1.25V    ,实际测量出的是2048

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差分要两个输入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要两个输入端啊

一端有输入,另一端接GND做为输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