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一直接收00;

楼主:
在使用F280调试SCI模块的时候,利用SCIA向串口发送数据,显示的数据与发送的不一致,而且停止运行后串口助手会一直在接收00,这是为什么呢》波特率和时钟检查了,没有问题,接线也没有弄错。求教,谢谢.

网友A:
一直收到00H,说明串口一直处于低电平,这要么是软件的问题,要么是硬件的问题,好好检查吧。

网友B:
看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这里就是想直接传输一个0xaa测试通信,但是一连接就始终会接收00.程序运行时能接收到数据,但是和0xaa并不匹配,想问一下是否有什么问题呢这里

#include "DSP280x_Device.h"     // DSP280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0x_Examples.h"   // DSP280x Examples Include File

unsigned int Send_Flag;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int Send_Fla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void)
{

          int i;

            InitSysCtrl();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ScibGpio();
           InitSci();

           IER |=M_INT9;
           EINT;
           ERTM;

       i=0xaa;
       Send_Flag=0;

            for(;;)
            {
                    if(ScibTx_Ready()==1)
                    {

                     delay(10);
                        ScibRegs.SCITXBUF = i;

                        Send_Flag=0;

                        delay(1000);

                        while(ScibTx_Ready()!=1) {}
                        delay(10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a,b;
        for(a=0;a                    for(b=0;b<100;b++);
}

int ScibTx_Ready(void)
{
        unsigned int i;
        if(ScibRegs.SCICTL2.bit.TXRDY == 1)
        {
                i = 1;
        }
        else
        {
                i = 0;
        }
        return(i);
}
//===========================================================================

网友:
这是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软件的问题

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收到00H,说明串口一直处于低电平,这要么是软件的问题,要么是硬件的问题,好好检查吧。

数据也能正常接收到,但是和发送的不一样

网友A:
接口片方向控制不对,总线上的电容也要去掉。哪儿抄的离谱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据也能正常接收到,但是和发送的不一样

先弄明白设计要求,把接口时序弄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口片方向控制不对,总线上的电容也要去掉。哪儿抄的离谱电路?

好吧,是同学制的板,我是负责软件的,谢谢指点。

网友D:
原理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发送一直使能,错了。你这个电路应该是不能正常接收外部数据的,自收发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吧,是同学制的板,我是负责软件的,谢谢指点。

先好好去看看485接口芯片的器件手册,把芯片的操控方法弄明白。

网友:
一般总线挂个PF级别的电容了不得了,找这款芯片手册照描个接口图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发送一直使能,错了。你这个电路应该是不能正常接收外部数据的,自收发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好好去看看485接口芯片的器件手册,把芯片的操控方法弄明白。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弄明白设计要求,把接口时序弄清楚。

接口方向的控制是有问题吗?将发送和接收同时设置为使能状态保持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属于自发自收型的,如果只是发送的的话,硬件应该没问题,我估计是软件问题,软件我也看了,关键没用过DSP,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口方向的控制是有问题吗?将发送和接收同时设置为使能状态保持这样不可以吗?

永久使能发送,那你想想,总线的状态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属于自发自收型的,如果只是发送的的话,硬件应该没问题,我估计是软件问题,软件我也看了,关 ...

硬件发送数据的时候,停止运行,串口还是会一直接收到00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永久使能发送,那你想想,总线的状态该是什么?

还想问一下这个电路,这个是全双工的状态,可以同时使能两个控制口了吧,但是我用串口助手接收的时候还是会不断的接收到00的数据,另外接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也不一致,比如发送0的时候接收到了F8,想请教一下还是总线的地方的电容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想问一下这个电路,这个是全双工的状态,可以同时使能两个控制口了吧,但是我用串口助手接收的时候还是 ...

全双工的是422,但422也要区分主机和从机,主机可以同时使能收发,从机不行。为什么,自己好好想想。提示一下:注意分析总线状态。而你的422图依然是错的,显然你根本没有好好去看器件手册,设计全凭自己的想象,那栽跟头实属必然。

网友:
有些USB转串口的引脚在空闲时是低电平状态,串口软件如果没有对数据进行筛选,就会一直显示00

网友E: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我用的AVR单片机   也是一直显示00   而且只是HEX显示的时候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我用的AVR单片机   也是一直显示00   而且只是HEX显示的时候有

应该是一直让485处于了一个发送的 状态所以串口助手会一直接收总线上的数据,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直让485处于了一个发送的 状态所以串口助手会一直接收总线上的数据,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

没太明白  我这边用的232  TTL转USB情况也一样   都是0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太明白  我这边用的232  TTL转USB情况也一样   都是00

我用的是MAX485,会有一个引脚作为控制的输入还是输出,你控制的引脚设置了么,你可以设置成接收状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MAX485,会有一个引脚作为控制的输入还是输出,你控制的引脚设置了么,你可以设置成接收状态看看

就是配置寄存器   DDRn=0X00  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MAX485,会有一个引脚作为控制的输入还是输出,你控制的引脚设置了么,你可以设置成接收状态看看

就是配置寄存器
DDRn=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