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设置疑问?

楼主:
阻抗设置疑问? 看芯片手册,差分信号线需要设置阻抗,但是查看我们的产品布线,好像没有设置啊,前辈们阻抗控制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长线时需要设置,如果线非常短就无所谓。长与短的判断基于信号波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线时需要设置,如果线非常短就无所谓。长与短的判断基于信号波长。

不太明白哦  DDR布线以及射频信号线都有差分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线时需要设置,如果线非常短就无所谓。长与短的判断基于信号波长。

DDR3 800M吧 射频信号是2.3G左右的  要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哦  DDR布线以及射频信号线都有差分走线

那是高频哦,频率越高波长越短,对高频而言的“长线”也就越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3 800M吧 射频信号是2.3G左右的  要设置吗?

那当然要了,除非连线比波长短。这个在DDR3上不可能,因为内存条的尺寸摆在那里,线数又多,连线比较长是必然的。但在2.4G射频系统中可就不一定了,完全可以存在比波长更短的连线,那些短连线就无所谓了,执行就近原则即可。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