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没有6层,8层板的LAYOUT经验。想找高人分享一下6,8层板的分层情况,

楼主:
本人没有6层,8层板的LAYOUT经验。想找高人分享一下6,8层板的分层情况,即内层的信号分配情况。

网友A:
多层板一般是针对高速PCB, 涉及镜像层, 电源层, 混合层, 每一个高速布线层都需要一个完整的镜像层, 当然了, 也可以两个布线层共用一个完整的镜像层(即两个布线层夹住一个镜像层, 复杂的高速芯片会有很多组电源, 可能需要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电源层, 导数有限的情况, 还会把某些不是很敏感的布线层设成混合层, 提供一些供电回路. 由此可见, 6层板也得两个镜像层, 内层布线有限, 实际上也就是4层的加强. 密度较大还得上8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层板一般是针对高速PCB, 涉及镜像层, 电源层, 混合层, 每一个高速布线层都需要一个完整的镜像层, 当然了, ...

@PowerAnts 请问专家,什么是镜像层?什么是混合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owerAnts 请问专家,什么是镜像层?什么是混合层?

高速信号会有一个回流, 依阻抗最小原则, 回流的路径必定是与信路路径所包围的面积最小, 那么回流信号将沿着信号线在地平面的投影反向向回到信号源的地. 镜像层可以是一整层的地, 或是一整层的退耦良好的电源层.
混合层, 故名思意, 它不是专门的信号层或电源层, 可以走信号线, 也可以分割一定的面积作为地或电源. 实际上混合层最大的优势, 在安全间距方面, 过孔所占的范围比较小, 灌铜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信号会有一个回流, 依阻抗最小原则, 回流的路径必定是与信路路径所包围的面积最小, 那么回流信号将沿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