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走线50Ω阻抗控制?

楼主:
射频走线50Ω阻抗控制

网友A:
单端走线通常是50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端走线通常是50欧

怎么知道走线是不是50Ω?

网友:
传输线才有这个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走线是不是50Ω?

阻抗主要由铜箔厚度, 线宽, 介质的厚度及介电常数决定, 绿油厚度也有一定影响, 因此计算值只是一个参考, 主要还要靠厂家进行工艺补偿进行控制. 另外, 阻抗控制有很多经验性的东西, 做多了才知道其中问题, 实际上很多方面也影响阻抗, 实际上, 你真要按网上的计算表做那有可能会出问题, 材料的参考参数与工作参数差好远...码字累, 累略数百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主要由铜箔厚度, 线宽, 介质的厚度及介电常数决定, 绿油厚度也有一定影响, 因此计算值只是一个参考,  ...

哦 我也知道实际阻抗跟工艺、材料有关,假如这些都是理想值了,怎么查看理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