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5V转正负5V的电路。谁能给我讲解一下原理 谢谢

楼主:
上面那个电路,我知道左边是振荡产生交流电,经过变压器耦合到右边,右边整流输出正负电压,可是具体这个电路的原理或者说怎么工作的我就没想明白了。
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啊!
1.这个电路的是怎么工作的?
2.这个变压器应该怎么选型,原副边变比该是多少合适?
非常感谢

补充一下  电源电压是+5V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从+5V 得到+-5V
知道大神给科普一下吧 谢谢啦另外,这个电路是产品上的,证实可用,大家不要怀疑

网友:
到这里来提问啦?
也好。从现在开始,我在此帖回复。

网友:
讲解原理,我需要知道你对分立元件电路掌握到什么程度,然后我才能够确定从什么地方开始讲。

网友:
这是RC耦合多谐振荡器电路。你对此电路认识不认识?
如果了解,稍加叙述。

网友:
我也感兴趣

网友:
电荷泵原理

网友A:
三极管三稳电路之一无稳态电路就叫电荷泵,早看到你的帖,就不会老是被他们迷惑,多谢!不过自己的知识也太老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三稳电路之一无稳态电路就叫电荷泵,早看到你的帖,就不会老是被他们迷惑,多谢!不过自己的知识也 ...

你在那边又被迷惑了?  不是所有电容都叫泵电容, 什么叫泵? 液压马达的能源来自液压泵, 水塔里的水的势能来自于抽水泵, 传递压力,能量或是搬运物质的叫泵. 楼主贴里左边的电容只不过提供慢足振荡的耦合(准确点说是起定时作用), 称不上泵

网友A:
又多了一个新概念,什么是“慢足振荡”? wo,想起来,是不是满足振荡?
顺便一提,好人居多,就个别用几个马甲自我吹捧(这是识别办法),有的网友被迷惑,包括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多了一个新概念,什么是“慢足振荡”? wo,想起来,是不是满足振荡?
顺便一提,好人居多,就个别用几个 ...

我五笔和拼音都不大好, 二者结合马马虎虎能码字, 一不小心就出现错别字

网友A:
别在意,我不是说您打错,开始真没想到是什么,后来才编辑补上。
聊个题外的,超级打字员能否3分钟打115个汉字+25个字母的成文?或者手机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在意,我不是说您打错,开始真没想到是什么,后来才编辑补上。
聊个题外的,超级打字员能否3分钟打115个 ...

五笔词组输入,敲四下出十几个汉字, 随机文章录入的话, 若允许跳过不会打的字, 我一分钟录入80个问题不大.

网友:
敲4下可得的词组:

ketn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dwty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uudp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uxxa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ouby 断章取义
gxfy 天经地义

klwp 中国人民解放军
kwwl 中华人民共和国
wnww 人民代表大会
klai 中国共产党
tias 毛泽东思想
ywnt 为人民服务
kmgn 中央政治局

熟记下半部的, 可能是极左的毛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笔词组输入,敲四下出十几个汉字, 随机文章录入的话, 若允许跳过不会打的字, 我一分钟录入80个问题不大.

那您够快的。
我以前通过打字考试,按照考官给的几百个英文字母纸条,每分钟60个字母,不能打错算及格,错一个都不行。如果换算成汉字,就算用省缺法,还要检字,不思考不停顿我一分钟30个汉字成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您够快的。
我以前通过打字考试,按照考官给的几百个英文字母纸条,每分钟60个字母,不能打错算及格, ...

你没明白我在12的意思, 如果允许只录入1键1字的高频字和2键1字的二级简码(其实我不习惯录入词组, 要想好久更伤神, 我分开打得了), 那就有25+25^2=650字, 这已经涵盖了常见通讯稿的95%文字(另外10%我切成拼音).
我英文不行, 经常整篇地盲打录入谷歌翻译, 像tion sion这样的词根, 估计1秒

网友:
好了,明白。
不影响他们讨论主题。

网友:
楼主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一座楼。
问题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网友C:
楼上大侠 不止电子好 诗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侠 不止电子好 诗也好

套用崔灏的诗,改成了打油,有什么好?
崔灏的诗,题在黄鹤楼上。后来者“眼前有景题不得”,不敢再在崔浩之后题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这里来提问啦?
也好。从现在开始,我在此帖回复。

好啊 给我讲下吧 春阳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