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各种磁铁的使用频率范围

楼主:
目前我就知道锰锌铁氧体使用频率范围在1~1MHZ,镍锌铁氧体在1~300MHZ,欢迎补充指正

网友A:
那不能叫磁铁,应该叫做软磁材料。
硅钢使用在工频到数kHz。数kHz到数百kHz往往使用铁氧体,也常用铁粉芯。

网友:
锰锌功率铁氧体材料(用于开关电源、节能灯等大功率设备)

TDK PC30(国产R2KB),相对磁导率2000,最高工作频率100kHz。
TDK PC40(国产R2KB1),相对磁导率2000,最高工作频率500kHz。
TDK PC50(国产R2KB2),相对磁导率2000,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MHz。

一般电子市场中绕制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都是这类材料,国产材料一般只说“磁导率2000”,好一点的相当于PC40,差一点的相当于PC30,相当于PC50的较少见。廉价节能灯中的磁环和电感,一般是相当于PC30的材料,因为其工作频率一般在50kHz以下。

网友B:
一般镍锌铁氧体材料(用于短波、FM中周等)

Ni-100,相对磁导率100,可用于短波扼流圈。
Ni-60和Ni-40,相对磁导率60和40,用于短波磁棒、短波天线线圈、短波振荡线圈、FM中周、电视中周等,目前短波振荡线圈、FM中周和电视中周多用NXO-40或同等材料。
Ni-10,相对磁导率10,可用于短波功率谐振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不能叫磁铁,应该叫做软磁材料。
硅钢使用在工频到数kHz。数kHz到数百kHz往往使用铁氧体,也常用铁粉芯 ...

我有个客户说,通电电感绕线的使用频率在300MHz~3000MHz,我不明白到底是哪种磁芯能达到这种使用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客户说,通电电感绕线的使用频率在300MHz~3000MHz,我不明白到底是哪种磁芯能达到这种使用频率

300MHz以上,集总参数元件已经使用得比较少,更不用说磁芯了。我也不知道你那位客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镍锌铁氧体材料(用于短波、FM中周等)

Ni-100,相对磁导率100,可用于短波扼流圈。
Ni-60和Ni-40 ...

这些信息对我很有用,有没有一些详细的资料是专门说这个的,因为有些客户可能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但具体的磁芯标准磁芯使用范围这些都不是太清楚,我有时候也会也会搞混掉,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0MHz以上,集总参数元件已经使用得比较少,更不用说磁芯了。我也不知道你那位客户是什么意思。

目前市场上磁芯最大能达到的使用范围大概多少?此外,绕线线圈的使用频率是500M,那是不是说明里面磁芯的使用频率也是500M左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目前市场上磁芯最大能达到的使用范围大概多少?此外,绕线线圈的使用频率是500M,那是不是说明里面磁芯的 ...

最近这几年,磁性材料技术突飞猛进,我跟不上材料技术的发展,不知道市场上磁性材料的最大使用频率。
不过,500MHz的频率,电感量必定相当小,不必再使用磁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几年,磁性材料技术突飞猛进,我跟不上材料技术的发展,不知道市场上磁性材料的最大使用频率。
不 ...

额,是我搞混了,不好意思。客户说滤波器的使用频率是500MHZ,里面有个用来提供磁场的绕线线圈组件,组件需要外加个磁芯来补充磁场,我一直以为那个磁芯的工作频率要达到500MHZ,实际是要不了那么高的,然后我给他推荐了镍锌磁芯,后面我还一直不安怕推荐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