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电后IO不正常

楼主:
今天发现一个神奇现象,写过程序的CYCLONE IV ,一上电发现所有的IO输出1.5V左右,而且程序明显没有运行,但是将下载器插拔一下,程序开始运行了,百思不得其解啊,首先可以确定FPGA没有损坏,那么又是为什么呢?请教大神啊!

网友:
把电源断开,下载器还是接上,电脑开着,再测测系统内电源电压。如果是下载器那边耦合过来的电压却又功率不足,那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出现。

网友A:
1.5V,你的VDDIO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你的VDDIO是多少?

我的VDDIO是3.3V,内核1.2V

网友:
有问题啊,Cyclone FPGA没有配置的时候I/O口都是高阻带弱上拉状态,测量电压应当和VDDIO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