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控制开关接通电路图怎样画啊?

楼主:
光电开关控制一个电路接通的电路图怎样画啊,还有光电开关控制电动机工作的电路又如何画呢?

网友A:
“光电开关控制一个电路接通”、“光电开关控制电动机工作”
恐怕都不能直接控制,需要将光电开关信号加以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电开关控制一个电路接通”、“光电开关控制电动机工作”
恐怕都不能直接控制,需要将光电开关信号加以 ...

加继电器吗,不懂电路如何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继电器吗,不懂电路如何画

“不懂电路如何画”
现在还不到画电路的时候。
第一步先要知道你的光电开关允许通过多大电流,能够承受多高电压,你的“电路接通”用什么控制,你的电动机用什么控制。再看看你的光电开关能否直接控制你用于控制“电路接通”或者电动机的控制设备。如果能,当然直接控制,如果不能,考虑如何放大。

网友C:
楼主如果懒到不想学电路原理, 那也得去找一本《电子工程师手册》, 估计老T的大书包里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懒到不想学电路原理, 那也得去找一本《电子工程师手册》, 估计老T的大书包里有

电子工程师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子工程师手册?

就是那种类似于《农村电工应用技术300例》的书,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名词解辞或应用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种类似于《农村电工应用技术300例》的书,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名词解辞或应用操作。

哪里有,弄本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种类似于《农村电工应用技术300例》的书,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名词解辞或应用操作。

书店 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弄本来学习下

运气太好了, 在硬盘搜 300例, 果真有一本, 不过上传十几分钟不成功, 你自已找一下吧, 或是抽空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太好了, 在硬盘搜 300例, 果真有一本, 不过上传十几分钟不成功, 你自已找一下吧, 或是抽空我再试试
...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要选择和确定使用光控开关,即选择光敏二极管或光敏三极管
然后参考一些电路去考虑,再根据自己控制的负载大小如何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