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电感量和线径是什么关系?

楼主:
忽然想起,电感量和线径是什么关系?

电感量与匝数成平方比的关系,也就是说电感量与线圈的圈数有关,与线圈的线径或者无关吗?

谁来深入讲一下,,

网友:
如果绕组的长度、直径相同,那么电感量与线径无关。
但实际上很难实现粗线和细线绕出来的线圈直径相同,如果是在同一个骨架上绕,粗线绕的直径总要比细线大一点。

网友A:
“电感量与匝数成平方比的关系”也是有条件的:匝数多的绕组和匝数少的绕组长、宽、高必须相同。

网友B:
楼主想干什么? 是空(气)心, 还是有铁芯? 不设条件那话题太大了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如果是空心的, 那还跟形状有关, 到少影响了匝的周长与包围的面积, 而线径又决定了磁链长路, 线中心距及层间距还影响互感和匝间漏感和层间漏感, 定量计算将会非常复杂, 一般都是用经验公式计算, 那也还有变化很宽的分级修正系数.

若是有铁心的线圈, 那一般认为可忽略线径及线间距, 按理想条件考虑. 计算铁芯电感的感考虑线径和线间距, 估计海内外都难找这么钻牛角尖的算法.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与匝数成平方比的关系”也是有条件的:匝数多的绕组和匝数少的绕组长、宽、高必须相同。

对,是有这样的条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干什么? 是空(气)心, 还是有铁芯? 不设条件那话题太大了

有人私下问,忽然答不上了,想请大家帮忙回答
呵呵,谢谢

网友:
如PowerAnts所说,电感量计算非常复杂,麻烦大了。
所以,需要非常精确电感量的电感器在结构上都是做成可以微调的,不需要非常精确电感量同时有气隙的则通过调气隙来调整电感量。

网友C:
较真不?较的话,那比较一下拿直径1米的金属棒和直径0.1毫米的漆包线在同一骨架上同绕n圈的电感量,那显然不同。工程上,只要线圈的其它条件都相当,那么差别就可以忽略,毕竟常用的线径分布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器件也是有制造离散性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较真不?较的话,那比较一下拿直径1米的金属棒和直径0.1毫米的漆包线在同一骨架上同绕n圈的电感量,那显然 ...

这要看骨架的尺寸了, 如果骨架直径很大(比如说几公里以上), 匝数不是很多(比如说几百匝以内), 那么线径是1米还是1纳米对电感量影响不大. 若骨架直径只有100米甚至更小, 或是匝数很多, 那线径的影响就很大了.
感量正比于匝数平方的依据, 是假设线圈任意两匝之间的耦合都很好,互感均逼近1, 而漏感均接近0. 空心线圈感量要达到这一条件, 需要绕组直径远大于高度, 而且不是一两个数量级, 要三四个数量级, 显然现实中这没有意义.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骨架的尺寸了, 如果骨架直径很大(比如说几公里以上), 匝数不是很多(比如说几百匝以内), 那么线径是 ...

那倒是,骨架的尺寸如果远远超出线径,那线径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