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教你BlueNRG-1的OTA

楼主:
1、  OTA  Over The Air 空间无线升级,本文通过手机实现对BlueNRG-1的OTA代码更新

2、  需要准备工具:
      1、  BlueNRG-1 demo:STEVAL-IDB007V1
      2、  BlueNRG-1 SDK,例如SDK2.3.0
      3、  手机安装OTA的app:ST BlueDFU

3、需要OTABlueNRG-1代码需要分为两个部分,OTA代码部分和应用代码APP部分,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实现,下面以其中一种为例:

OTA代码部分:只含OTA部分,不含应用层,占用2+56=58KB代码,在flash:0x10040000-0x1004E800中 这部分代码需要先下载到BlueNRG-1中

APP应用代码:用户代码User App,从0x10050000地址开始。通过OTA升级的代码,可用空间98KB

4、  下载OTA代码到BlueNRG-1中,打开SDK2.3.0中BLE_OTA_ResetManager工程,选择ServiceManager    Workspace,编译并下载到BlueNRG-1demo board中

5、应用代码部分UserApp,起始地址从0x10050000开始。打开BLE_SensorDemo或者BLE_Chat工程,并选择Use_OTA_ServiceManager Workspace,编译并生成*.bin文件,并把该*.bin文件放置到手机端
6、BlueNRG-1 demo上电,手机打开ST BlueDFU app,选择生成的*.bin文件,然后连接demo,并下载,进度条到100%OTA完成,板子自动复位,进入执行应用代码。OTA所需时间一般是2-3分钟

7、  当BlueNRG-1flash擦空,并下载了OTA代码之后,BlueNRG-1直接进入OTA接收模式。当OTA下载完了应用代码User App之后,板子自动复位,则BlueNRG-1进入了User App运行模式,重新上电,板子仍然是User App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进入OTA模式,请按下PUSH1按键,则擦除User App代码,板子进入OTA,等待手机端*.bin文件的更新。

ST BlueDFU-debug.apk

OTA APK

网友:
也是福利!顶!!!

网友A:
BlueNRG-1 网上看了是M0内核的
但是我看很多人都是配上Nuclo一起玩的
M0内核只是用来跑协议么
看您这篇文章 貌似M0也可以跑用户程序 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ueNRG-1 网上看了是M0内核的
但是我看很多人都是配上Nuclo一起玩的
M0内核只是用来跑协议么
看您这篇 ...

The BlueNRG-1 is a very low power Bluetooth low energy (BLE) single-mode system-onchip,
compliant with Bluetooth specification.
The BlueNRG-1 extends the features of award-winning BlueNRG network processor,
enabling the usage of the embedded Cortex M0 for running the user application 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BlueNRG-1 is a very low power Bluetooth low energy (BLE) single-mode system-onchip,
compliant ...

恩 这个我也看到了的  不过看很多文章以为只能跑协议的错觉
看过官网了 的确可以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不是很理解OTA代码部分和应用代码APP部分。我keil编译出来的代码算OTA还是应用代码呀?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手机连上主板后,升级软软件。然后那个进度条一直是0%,retrie:1    remain:1分20秒。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不是很理解OTA代码部分和应用代码APP部分。我keil编译出来的代码算OTA还是应用代码呀?
我 ...

keil可以编译OTA也可以编译应用代码APP部分,OTA代码是烧到bluenrg-1里的,用于和手机通信接收需要更新的代码
应用代码APP部分代码也使用keil编译,然后正放在手机端用于通过无线将代码“烧”到bluenrg-1内并运行新“烧”的代码
进入OTA模式需要先将user app代码擦除,然后再用手机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