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STM系列单片机(要求如下)

楼主:
        打算用单片机做一个简单应用,功能非常简单,对单片机要求如下:低功耗(供电电压3V),IO口15个以上,带AD,FLASH 8KB以上,使用人数较多,开发资料较多,价格5块钱以下,性能较稳定。求各位有经验的推荐一款合适的单片机,谢谢!

网友:
看看L0系列吧,不过价格在5以上

网友:
F030应该可以吧    功耗要求不是特别苛刻的话

网友:
stm8l系列或者stm8s系列

网友A:
既然要求已经这么明确了,去官网一选型不就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求已经这么明确了,去官网一选型不就有了吗?

官网没看到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