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estone] 变声器基本做完了,虽然偶尔会有啪啪啪的杂音

楼主:
折腾了这么久,现在大致已经稳定下来了。看着 git 里(不完整的)开发历程,略有感触。发个帖子纪念一下。

毕设出了幺蛾子,啥也做不了。于是就跑来专心做这个玩意儿了。
以前虽然也搞过 STM32 开发,但是都是用些莫名其妙的最小系统。这个 SensorTile 是我用到的第一块官方开发板。做得挺小挺密的,很强势。
最初担心运算速度不够,担心 RAM 太小什么的,没想到试了下来 STM32 的这个运算速度有点超出预期。
虽然可能因为算法、内部时钟或者麦克风,有点不太稳,偶尔会啪啪啪的,但是效果已经出来了。后来通过逐步改善,效果越来越好了。

本来是想用 VoBLE 把音频通过蓝牙发出去的,但是那个音质不敢恭维,RAM 基本分配完了,而且没啥意义,遂就不做了。

本来还想做 Vocoder 那种调制机器人效果的,但是偷个懒,还是算了。现在也挺好玩的,随便说一句话都是 papi 酱和陈翔六点半的声音。

接下来就看心情改进,以及到时间发布了。

使用方法:下载程序以后连接到音响或者耳机上,对着 SensorTile 说话就可听到了。不同的姿势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视频过段时间再录了

网友A:
看到你做变声器,我忽然联想到助听器,不知道有没有这类助听器的声音处理设计。老父是重度耳聋,上外面配助听器一大堆被骗了好几万,没有一个好用的。他只有用头戴的大耳机,并且耳机的声音放到巨响,戴头上耳机的声音跟个小喇叭似的满屋子都能听见他才能听的见,一般的小耳塞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功率,早都烧了。助听器的难点就是啸叫如何解决,话筒很容易就拾取到耳机发出的声音,形成正反馈啸叫了,采用模拟电路放大过滤这类传统方式肯定不行,我是在想通过 MIC数字化后用STM32等MCU处理后再DAC放大驱动耳机,这个中间如何进行数字处理才能消除这种啸叫,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做变声器,我忽然联想到助听器,不知道有没有这类助听器的声音处理设计。老父是重度耳聋,上外面配助 ...

骨传导耳机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老大如果想简单点的话可以考虑集成DSP的音频编解码器
比如TLV320AIC3254
自己写的话不太了解,估计难度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骨传导耳机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老大如果想简单点的话可以考虑集成DSP的音频编解码器
比如TLV320AIC ...

       一大堆助听器了,里面有种耳机形状满怪的,头很尖,一直戳到耳朵里面耳骨这块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骨传导。这个也是音量稍微大一点就回授啸叫了。现在外面这些卖药卖保健品卖保险的专门坑老年人。
       自己写算法是完全没这个能力啊,我也是想知道有没有什么现成开源的方案能用,能马上给父亲DIY个能用的,你说的TLV320我去了解了解,谢谢虾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