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编译出现Has no driving source 啥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提示无驱动电压源,这是因为你的芯片管脚设置了电气属性造成的。有以下几种方式解决,看你喜欢

方式1.如果不仿真的话,就可以忽略。

方式2.在库里面将相对应的管脚修改其电气属性为passive就可以了。
见图:

方式3.打开原理图编译项,将NET no driving source 修改为no  report即可。
见图:

网友:
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
是不是没有连好?

网友B:
R6的1脚和U1和u1的1脚,重新练下 ,看看会不会消失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无驱动电压源,这是因为你的芯片管脚设置了电气属性造成的。有以下几种方式解决,看你喜欢 ...

嗯弄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6的1脚和U1和u1的1脚,重新练下 ,看看会不会消失警告

线是连好的,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是连好的,没有错误。

那就是管脚的特性问题了。你修改下u1管脚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线是连好的,没有错误。

那修改u1的管脚属性,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修改u1的管脚属性,它的问题。

OK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