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otg 模式分析

楼主:
最近做一个USB OTG的模式用的是STM32F407,遇到了一些问题,从论坛上面找到这个电路图,有一些地方不明白;
1、首先Q2是一直导通的,其次Q1是一直导通的,那么作为Hots模式时候,电源的5V怎么到USB接口的VUSB,因为这个状态下Q3是不导通的,
或者这个电路我分析的不对,,请大神指教

网友A:
Q2导通的时候,Q3自然也是导通的。
用两个PMOS反向串联是为了防止电流倒灌。

要666

网友:
兄弟、我好好复习了一下 确实是的,Q2是做隔离作用的一直导通,Q3是因为GS为负5V导通,下面的反向串联防止电流反灌我有点不理解,能不能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导通的时候,Q3自然也是导通的。
用两个PMOS反向串联是为了防止电流倒灌。

兄弟、我好好复习了一下 确实是的,Q2是做隔离作用的一直导通,Q3是因为GS为负5V导通,下面的反向串联防止电流反灌我有点不理解,能不能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好好复习了一下 确实是的,Q2是做隔离作用的一直导通,Q3是因为GS为负5V导通,下面的反向串联 ...

考虑下短接Q2 S与D后的情况,此时,Q3只能起到关断从 5V -> USB_5V的作用。
如果外部USB_5V大于(5V + 0.7V)时,Q3中二极管正向导通,电流就从外部USB灌倒5V里去了。

双PMOS反接就是为了方式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其实也没什么鸟用。你可以考虑下USB_5V提升到8V或更高后的情况,PMOS照样没办法保持截止。

要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