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反相放大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看书的时候发现如下的反相放大电路,记得反相即“-”端输入,遂对此疑问
然后看了下康华光老师的书,反相电路如下,确实“-”端输入

那么第一个电路作为反相放大电路是否有问题?可以用吗?

网友A:
图10-27明显错误,把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画反,不是反相放大器,成了施密特触发器了。
这是哪本书?

网友:
学基础知识时,一定要选择好的课本,不要拿那些校对都不在乎的书本去学。

网友B:
这个地方能讲错,这本书该扔了
这种错误应该不是盗版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10-27明显错误,把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画反,不是反相放大器,成了施密特触发器了。
这是哪本书?

这本书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我开始也怀疑,不放心还是来论坛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能讲错,这本书该扔了
这种错误应该不是盗版的问题

    清华出版社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我开始也怀疑,不放心还是来论坛问一下

清华大学出版社也出版过不少烂教材。
有那么一本,开始是电力出版社出的。我见到后,指出该书正文第一句就是错的,第二句还是错的,在某网站发了十几篇帖子指出其错误。该书作者修订后,在清华出版社出版了!
即使是清华华成英童诗白教授主编的教材,里面也有错误,那可是第四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清华大学出版社也出版过不少烂教材。
有那么一本,开始是电力出版社出的。我见到后,指出该书正文第一句 ...

看来只能看外文版了,感觉国内好书不多,都是重复性将讲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能看外文版了,感觉国内好书不多,都是重复性将讲一些东西

看书至少要看两本, 发现不同就要质疑, 楼主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能看外文版了,感觉国内好书不多,都是重复性将讲一些东西

PowerAnts说得对,必须多看几本,互相对照。发现不同之处,两个里面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

网友D:
换我这种模电渣看到图一肯定当时就怀疑人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我这种模电渣看到图一肯定当时就怀疑人生了

我看到字就怀疑人生了,我属于模电渣渣,比你多一个

网友E:
前几天看刘金琨的先进PID及其MATLAB仿真。。。里边的m代码也有问题,然后看到何克忠的计算机控制系统,我看的那一部分感觉是抄来的,无语

网友:
明显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看刘金琨的先进PID及其MATLAB仿真。。。里边的m代码也有问题,然后看到何克忠的计算机控制系统,我看 ...

我觉得国人出书没有老外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国人出书没有老外负责

关键目的不一样,国内出书大部分目的,你懂得